万用表转盘弹片能diy吗?

楼主(2018-04-13):
搞丢了一片,15b的

网友:
难度不小;
我的890B也是少了1片;

楼主:
就这玩意,手贱没及时装回去,结果就搞丢了一片

网友:
难度不小。。。。

网友:
拆便宜的表表的弹片,装到值钱的表表上.或者找出不常用的刀组,把那个刀组用别的方法切换.腾出一片装到常用的地方

网友A:
                             我是瞎子无法看图。是不是中间有条缝那种片子?如果是的话,网上能买到,好象叫U形片什么的。我以前修胜利VC91A丢了一片就是从淘宝买的。
如能找到合适的铜片,做那玩意儿倒也容易,先把铜片固定在木板的棱角上用钢锯条锯开适当的缝隙,宽度不够就用两根锯条,略宽点也能用。
锯好之后拿下来,用剪刀照原来的尺寸剪下来磨掉小毛刺就行了。
我以前做过两枚,用的是电动曲线锯的钢锯条,厚度正好。由于铜片比较薄,磨秃了的钢锯条更好用。

网友:
材料不好搞,找一找报废表有差不多的代用

网友:
关键是材料不好找,看看万能的某宝上有没有吧!

网友:
考验动手能力

网友:
材料不好找,制作花时间精力。
买个烂表,取个下来用多省事。

网友(2018-05-24):
找一块磷铜皮,DIY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瞎子无法看图。是不是中间有条缝那种片子?如果是的话,网上能买到,好 ...

如何保证不锯到手上??你的世界,我们能难理解,并且我也不知道你能否看到我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保证不锯到手上??你的世界,我们能难理解,并且我也不知道你能否看到我的回复。

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常人对某些事情是无法想像的,我就想像不出没手的人用脚怎么吃饭,反正习惯了就成自然了。

网友:
搞不好把转盘PCB搞坏了!还是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玩意,手贱没及时装回去,结果就搞丢了一片

能找到厚薄合适的磷铜片就可以。

网友(2018-06-23):
可以dy,要用弹性好的砱铜片,用冲子加工加工即可,

网友:
好多东西都是可以DIY的;至少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制作手段和材料不理想可能导致DIY出来的东西不能用;
你这个表的电刷,理论上可以薄薄的有弹性的铜片制作,就算很仔细地做出来了;但实际使用不久就会出问题,一个是铜片表面的处理,不做处理会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很大;还有铜片的弹性过大,对电路板的压力过大,会加速PCB上的铜箔的磨损;

网友:
多收集点报废的万用表,当备件用

网友:
我送你几个 联系我

网友:
网上买吧,万能的淘宝。。。

网友:
什么东西都可以DIY,唯独被问的东西不能。

网友(2018-11-25):
自己动手的方法可能性不大,这玩意看似简单,其实技术含量不低,接触电阻、压力最好与原件相近,否则就是一个隐患,最好拆一个炮灰表拆旧!

网友:
我好几块福禄克。楼主需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