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这个警报器接线

楼主(2018-04-13):
求助高手,这个警报器接线问题。机器标注的,正负极已经接上电源,但是不开机。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把IN和OUT线接正负极。高手看看电路板就应该知道。谢谢,保险丝正常没有断。

网友:
那个RJ45的网口啊  remote control 远程控制    那2号是接高音单元

跑下线路 看是不是继电器该接通的没动作 这板好像也不太难 要什么信号给了就行了呗 没有原配远程主机

网友(2018-09-16):
有主机 没手柄…启动了也不会有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