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日立顶级解码芯片HA12016,电调谐立体声收音板的制作

楼主(2018-04-13):
近日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正好有了短暂的闲暇时间,可以从事我喜欢的音频电子制作。自从舅舅送我那台老旧收录机并被我完全修好之后,就迷恋上了调频立体声接收,先后做了不少立体声解码板和收音板(都曾在矿坛发过贴),但都是普通的LA3361,TA7343这类芯片。后来逛矿坛听前辈们说还有LA3450,LA3410,HA12016,HA1196,AN7470这些高级解码芯片,除了LA3450价格太高,其他几种目前都是白菜价了,在某宝上全都买到了,于是就有了制作高级收音机都是念头。去年在网上又买了电调谐FM高频头,多圈电位器,几个核心元件都起了,准备开工。中频放大用的是以前买的LA1210,性能和LA1260基本差不多,制作中用的晶体管都是3DG系列草帽管。制作工艺仍采用本人独有,矿坛唯一的薄木板加细铜丝引线工艺。

楼主:
其电路图都是LA1210,HA12016的典型应用图,稍后几日用CAD画好后上传。另外HA12016后面接的滤波器也是经典的电感滤波,接有源音箱听着分离度确实比LA3361要高些,这里先预告一下,本人还要再次DIY分立元件OTL立体声功率放大器,目前元件都凑齐了(某宝上买的拆机音频对管),这回制作全互补的(以前是准互补的),用高级收音板加分立元件功放收听本地某个几乎全部是老歌的音乐电台

网友:
好可爱的PCB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啊,赞一个!
上图吧。

网友:
不知日立HA11211是啥级别的中放?

网友:
LA1260的声音好的让我怀念

网友:
电路板特别有特色!

网友:
DIY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A:
建议楼主加一块稳压电路,稳压ic也行,这对声场稳定有益,

网友:
薄木板电路板有创意

网友:
电路板的工艺有70年代的味道

网友:
日立顶级FM解码应该是HA11223w,建伍9900,山水919,金嗓子等等很多名机都有应用,不过HA12016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加一块稳压电路,稳压ic也行,这对声场稳定有益,

有一块7808的,主要是考虑到电调谐高频头的工作电压是8V左右,而HA12016的工作电压是12V,为了使这两部分正常工作,外接的12V稳压电源,一路经过7808降压,供高频头和中放电路,一路给HA12016。

网友:
lz下次可以做个陶瓷的,陶土先定位好过孔,然后放到炉子烧结,冷却再加铜丝焊接

网友:
木板的绝缘性能不是很好吧,还是应该用环氧树脂板比较好

网友:
DIY精神值得点赞.但这电路板不适合南方潮湿的地方

网友:
楼主的独特工艺至少还需加涂绝缘漆,以增加电气性能和美观。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薄木板(三合板)的绝缘对收音功放这类低压电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防潮问题也仅对非常潮湿的地区才用考虑,我居住的西北内陆地区不存在防潮问题,我8年前做的木板功放,收音板仍在正常工作。

网友:
80年代中期我用1mm厚包装纸壳浸蜡做过基板,好穿孔,就是整体强度很差。

网友:
不如用环氧万能板

网友B:
求图与元器件。

网友:
建议用薄的玻璃纤维板,

网友:
收藏了等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与元器件。

电路图画好了,其中电调高频头的工作电压为8v,调谐采用47K多圈电位器;LA1210的9-16脚为AM接收用(舍弃不用),1-8脚为FM接收用,HA12016的工作电压为12V,所以图中采用KA7808将12V电压降压后分别供给高频头、中频放大电路LA1210和分立元件放大。高频头输出的10.7MHz中频信号经过一级由3DG6组成的放大电路后输入到LA1210的第1脚,经过内部放大及鉴频后由第8脚输出立体声复合信号,然后再经过电位器分压后由另一支3DG6组成的放大电路,输入到HA12016的第2脚。因为LA1210的鉴频输出电压可能会较小,不足以驱动HA12016,所以要加一级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画好了,其中电调高频头的工作电压为8v,调谐采用47K多圈电位器;LA1210的9-16脚为AM接收用(舍弃 ...

用CAD画电路原理图感觉不一般!

网友:
LA1210要鉴频中周吗?

楼主:
LA120,LA1260,TA7640,TA7303,AN7224这些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都需要外接10.7M鉴频线圈的,其实自己动手绕就可以,很简单的,找老旧收音机中周作为骨架,用漆包线绕10圈左右就可以了,再并接47-100pF左右瓷片电容就ok了。

网友C:
我也画了一个多个解码板的,没打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画了一个多个解码板的,没打板

画的漂亮,这是要做对比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的漂亮,这是要做对比试验?

是的,想试试哪一个解码好?然后打板贵,就没继续了

楼主:
HA12016外围也没几个元件,洞洞板就可以,我用三合板加细铜丝都出声了。

网友E:
HA12016,AN7470,LA3410,HA11223W,LA3390,LA3400,uPC1235C,uPC1161C都用万能板搭焊成功了。
LA3401,TA8130Z,KIA8130Z,TA7401AP做的半工艺板成功了。
还有AN7472S公司免费打样的板也成功了。

网友F:
LA3401怎么用万能板搞?脚距不匹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A3401怎么用万能板搞?脚距不匹配啊

请认真阅读帖子。

la3401是做的半工艺板。

楼主:
我把la3370,la3375、la3430这些脚距3mm的用木板也做成了。稍后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认真阅读帖子。

la3401是做的半工艺板。

哦,好的~

网友:
做的真好啊,简洁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A12016,AN7470,LA3410,HA11223W,LA3390,LA3400,uPC1235C,uPC1161C都用万能板搭焊成功了。
LA3401,TA ...

上述芯片哪个效果比较突出?只听过AN7470,感觉声音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LA120,LA1260,TA7640,TA7303,AN7224这些调频调幅中频放大集成电路都需要外接10.7M鉴频线圈的,其实自己动 ...

LA1266与LA1235的鉴频中周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la3370,la3375、la3430这些脚距3mm的用木板也做成了。稍后上图。

这是我做的LA3375/LA3430解码板,用一只两位拨动开关切换两种IC。我用的插座是将圆孔ic针排逐个取下,然后装在木板上,这样就可以避免购买脚距为3mm的插座(我找过,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插座)。对于TA8130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LA1266与LA1235的鉴频中周是一样的吗

要看这些电路的PDF文档,里面都有绕制数据的,最好看英文原版,国内翻译出版的所谓音响集成电路手册一般都给出外围电路或是个引脚的参考电压,尤其后者,我觉得基本无用。 LA1210的数据就是我在里面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述芯片哪个效果比较突出?只听过AN7470,感觉声音还可以

看PDF文档,HA12016似乎更为突出一些,但据某前辈说,最好的是TA8130Z和AN7472,要超过HA12016、AN7470、HA1196、LA3390、LA3410,uPC1161这些的。我也正想做TA8130解码板。

网友:
非常好的电路板,焊点饱满,走线也工正

网友(2018-06-08):
精神可嘉,动手能力强

网友:
后面的接线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LA3375/LA3430解码板,用一只两位拨动开关切换两种IC。我用的插座是将圆孔ic针排逐个取下,然 ...

三合板做的好哈,立体声分离度不错吧。

网友F:
我用万能板做了个,音质很好,中放用LA1235或HA11225,双中周是收音头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LA1266与LA1235的鉴频中周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我的双中周就是从1266那里拆下来用在1235上,没问题,效果很好~

网友(2019-01-02):
引用 网友E:
HA12016,AN7470,LA3410,HA11223W,LA3390,LA3400,uPC1235C,uPC1161C都用万能板搭焊成功了。
LA3401,TA ...

有没有AN7472S的资料啊,能不能发给我一份。5133@163.com   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

网友H:
谢谢了,我一直在找这个资料,我这里有HA12016的应用PCB,如果需要请发信息地址给我。我快递2片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我一直在找这个资料,我这里有HA12016的应用PCB,如果需要请发信息地址给我。我快递2片给您

太感谢你了!
已发论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矿坛唯一的薄木板加细铜丝引线工艺。

多谢各位矿友关注,我最近又收购了一只调感高频头,等老婆带娃娃回娘家时再采用这种工艺制作一块LA1260+HA1196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板。

网友:
为LZ的手艺点赞,这板焊没试过,焊接手艺在我之上。

网友(2019-06-24):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画好了,其中电调高频头的工作电压为8v,调谐采用47K多圈电位器;LA1210的9-16脚为AM接收用(舍弃 ...

16脚外围电路好像漏画一笔到地的线。

网友J(2020-05-11):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画好了,其中电调高频头的工作电压为8v,调谐采用47K多圈电位器;LA1210的9-16脚为AM接收用(舍弃 ...

请问;HA12016输出端的两只40MH电感怎么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HA12016,AN7470,LA3410,HA11223W,LA3390,LA3400,uPC1235C,uPC1161C都用万能板搭焊成功了。
LA3401,TA ...

相对而言,那个组合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HA12016输出端的两只40MH电感怎么制作?

这个制作有难度业余条件下也不好测量,淘宝买39mH的工字型电感就可以,我买了40多个包邮不到10块钱,希望那家还在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万能板做了个,音质很好,中放用LA1235或HA11225,双中周是收音头拆机的~

是1235 和11225换着听?

网友K(2023-09-19):
引用 网友E:
HA12016,AN7470,LA3410,HA11223W,LA3390,LA3400,uPC1235C,uPC1161C都用万能板搭焊成功了。
LA3401,TA ...

请帮我发一份HA11223W解码器电路图好吗?我的机子是日频的已改为国频,想把去加重时间常数也改过来。

网友:
这个PCB足以让某创无地自容

网友:
请问楼主高频头哪里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功夫了得.............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HA11223w日立公司产中频放大IC,感谢老师科普,感谢楼主老师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请帮我发一份HA11223W解码器电路图好吗?我的机子是日频的已改为国频,想把去加重时间常数也改过来。

请参考。日  英两份规格书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请参考。日  英两份规格书

资料已收到,谢谢!请问改去加重系数是改变3.9K与0.012u这两个元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资料已收到,谢谢!请问改去加重系数是改变3.9K与0.012u这两个元件吧?

是的。
这里找到1份用HA11223解码的图纸  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这里找到1份用HA11223解码的图纸  供你参考一下。

两个电阻用的3.3K,电容752~153。看你怎么选~

网友:
谢谢楼上坛友热心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