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板子长铜绿了怎样打理更佳?

楼主(2018-04-14):
在坛上买 的一台小收音机,喜爱至极,无耐平时极少使用。今晚拿来出玩一下,结果发现板子上长满了铜绿,小心用小刀刮开,但旁边小的没刮。不知道这样处理会不会影响日后使用呢?

总结几点:
1,直接用小刀刮走全部的起泡的铜绿。家里有一支清铁绣的清洁剂,可否直接喷了清洁?
2.这个焊接固定的钮扣电池是否需要拆开再清洗一次,本人有点原装癖好。如果能保留原来的最好,主要是新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
3.有没有办法避免铜绿继续扩散。

请各位老师支个招,谢谢!

补充内容 (2018-4-19 02:36):
怎么修改主题呢

补充内容 (2018-4-19 02:37):
已经按各位师傅的指导,修复好了,这里不能补充图片啊,后面跟贴

楼主:
忘记了上图,补充一下

网友A:
铜锈应该是上一个维修大师使用了焊锡膏所致,焊锡膏里含有硫酸,你如果有耐心,可以把有锈的部分电路板上阻焊绿油慢慢的刮掉然后用洗板水洗几次,把残留的酸性物质洗干净,然后再买几克阻焊绿油(针筒包装的)重新刷一层,用日光灯照十几分钟就能固化。那个电池,先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电压,如果没电了完全可以拆下来,带引脚的纽扣电池也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了上图,补充一下

这种现象在随声听中很常见。
图1显示:腐蚀部位在电池下端,可能是电池(电容)漏液、保管不当造成的,这样的电池哪怕是原装的还有使用价值?
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检查(更换)元件、处理锈斑,洗净主板后涂点清漆了事。
你若想考究——买绿油涂。

网友:
肯定用的酸性焊锡膏,或电池漏液,只好飞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了上图,补充一下

建议全部刮去,用焊锡上一层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全部刮去,用焊锡上一层锡。

烫锡的时候就怕铜箔从基板上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锈应该是上一个维修大师使用了焊锡膏所致,焊锡膏里含有硫酸,你如果有耐心,可以把有锈的部分电路板上阻 ...

谢谢各位的意见。请问需要整块板子刮掉吗?还是生了铜绿的地方和旁边的刮掉就可以了?洗板水跟天拿水是不是一样的东西?阻焊绿油淘宝了一下,因为不是专业做维修的,这个阻焊绿油使用方法是否焊接好后,在上面涂上一层即可。

网友C:
生了铜绿的地方和旁边的刮掉就可以了,洗板水主要用于清洗电脑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了铜绿的地方和旁边的刮掉就可以了,洗板水主要用于清洗电脑主板的。

那洗板水应该也可以洗我的板子吧,正在淘宝,准备把洗板水和阻焊绿油淘回来

网友D:
        恕我直言,你这印制板我还是头一次见,我不是色盲,但我看你这图片,不是覆铜板,倒像是覆铁板,这么黑,而且刮出来的痕迹,也是显白色,不是铜色,那上面我分明看到的是蓝色的油漆,却看不出铜锈的绿色。

网友:
不处理好的话板子就费了,他会慢慢的腐蚀,到最后铜箔全变铜绿。

网友:
修补被腐蚀坏的电路板,谁有更好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你这印制板我还是头一次见,我不是色盲,但我看你这图片,不是覆铜板,倒像是覆铁板,这 ...

可能我不会描述吧,业余的,描述有可能不正确,不知道是不是铜绿,晚上再拍个清晰点的图吧,清洁剂什么的今天已经淘宝了,可能过两天就可以收到货清洁了

网友:
铜丝刷对付 保证处理不错,然后用绿油涂一下保护就行。

网友E:
这个是带太阳能板的小收音机 没有喇叭 耳机插上就接通电源开机 这小机器有很多 各种纪念版

内置电池漏液是常见问题  清理干净 换电池 就好了 或者外接电源 有一2.5老式电源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带太阳能板的小收音机 没有喇叭 耳机插上就接通电源开机 这小机器有很多 各种纪念版

内置电池漏液 ...

还有吗?上次坛里都是高价收的一台,呵呵。当时忘记了是20三台,还是多少,我15元一台收的。请问哪还有这种小收音机?再购一台,以防自己修不好做个备胎,哈

网友:
最后别忘记度一层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请问需要整块板子刮掉吗?还是生了铜绿的地方和旁边的刮掉就可以了?洗板水跟天拿水是不 ...

没有锈的部分就不要刮了,工作量太大了,洗板水比天那水洗的干净,阻焊绿油是靠紫外线固化的,太阳光,日光灯,紫外线灯,都可以,后者用时更短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请问需要整块板子刮掉吗?还是生了铜绿的地方和旁边的刮掉就可以了?洗板水跟天拿水是不 ...

  生了铜绿的挂干净到见铜亮色,清洁剂洗干净,处理完用吹干,最后如果没有专用绿漆可以用松香对无水酒精的饱和溶液刷一遍再晾干

网友:
洗板水处理不了铜绿

网友:
15楼的办法不错,以前搞过

网友:
用刷子慢慢刷   然后打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了铜绿的挂干净到见铜亮色,清洁剂洗干净,处理完用吹干,最后如果没有专用绿漆可以用松香对无水酒精 ...

好的,谢谢。已经淘宝买 了绿漆,先学习一下试用,如果用不好,就用你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淘宝了一堆用具,今天晚上用上了,再用小刀刮干净铜绿,用洗板水洗了三四次吧,不过感觉洗不干净,不知道是我自己个人操作问题,还是我买 的洗板水不行。洗干净后上了两层阻焊绿膏。没有紫外灯,白天上班,现在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个雨,所以就放室内等他自己干吧。

另外自己懒,没有把电池焊接下来,背面也清洁一下。最主要是自己功夫不够,怕搞坏了。上两个图,请大家指导一下是不是这样就OK了。

网友:
可以用电磨带的小钢丝刷全部清除,然后用阻焊油刷一遍,没有阻焊油也可以用你老婆的指甲油

网友:
电池拆下来看看吧,搞不好它就是罪恶的根源

网友:
洗板水貌似作用有限

网友:
电池要更换,光电板使得电池过充漏液了。

网友G:
N多年前,岳父给我一盒焊锡膏,幸亏很少用到,一直在用弦乐器上的散碎松香,不然不知要毁掉多少东西,岳父大人是工厂里的老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N多年前,岳父给我一盒焊锡膏,幸亏很少用到,一直在用弦乐器上的散碎松香,不然不知要毁掉多少东西,岳父 ...

那一般的师傅用什么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