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收音头故障求助

楼主(2018-04-14):
最近收到台健伍KT-990D立体声灯闪烁,信号接收能力不低,也就是说灵敏度正常,但是立体灯闪烁不定,信号条也是漂移不定,懂大侠可以提醒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立体声灯闪烁不停就是意味着信号偏弱,这主要是接收条件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体声灯闪烁不停就是意味着信号偏弱,这主要是接收条件差的原因。

不是的,信号条显示很强

网友B:
立体灯查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体灯查解码啊,

解码没事的,原因是信号发生不稳定

网友:
仔细看了您的帖子才发现信号强度大,解码不稳定,这个应该查中周了,里面的电容是重点

网友:
这台机技术含量高接收信号强,修好是台好机

网友C:
调一下鉴频中周磁芯,调的时候要是声音变大就继续调,直到立体声正常,如果声音越来越小就是调错方向了,这时候应该往相反的方向调,直到立体声正常点亮为止。要是始终调不到正常的话,中周里面的电容就不行了,可以在中周下面加一个10P---30P的瓷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鉴频中周磁芯,调的时候要是声音变大就继续调,直到立体声正常,如果声音越来越小就是调错 ...

个别台的信号可以解码,就是大部分闪烁,怀疑解码部分,也许个别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D:
会不会 是中周里面 的电容 有问题?拆下来 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 是中周里面 的电容 有问题?拆下来 清洗一下

有空研究下

网友:
是中周里面 的电容 有问题

网友:
中周里面 的谐振电容变值了

网友(2018-08-14):
立体灯闪烁不定,信号条也是漂移不定
今天又看了下楼主的描述,艹信号条漂移不定,那查高频头啊高放到中放之间都要查,先把这个搞好再说立体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