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小表求救!

楼主(2018-04-14):
老师好!我的一款学生级小表,昨天在量市电时,把电压档位放在了直流档,呯的一声,吓我一跳,随后电阻挡岀现指针打表,1.5V的直流电压量成了近5V,市电量成了近400V。打开后盖看了一下,一个电阻烧了,然后换了一个4.2K红色电阻,故障如旧?求老师指点!谢谢!图片如下:

网友:
新换的电阻与原来的阻值相同么?应该按照电路图标示的阻值换上。

网友A:
用电流档测电压,表当然会损坏。从描述的现象分析表头尚未损坏,极可能是分流电阻烧了。不知此表的型号及电路图,但无论无何分流电阻不可能以K计,应该在10欧姆以下。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在网上查了一下类似的线路图,会不会是看反了。是用直流档去量交流电。

楼主:
再发个图片,看哪位老师有此表的线路图帮忙给我查一下。谢谢!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档测电压,表当然会损坏。从描述的现象分析表头尚未损坏,极可能是分流电阻烧了。不知此表的型号及电 ...

老师好!今天换了一个10欧的电阻故障排除,谢谢老师的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今天换了一个10欧的电阻故障排除,谢谢老师的提示!

电阻阻值不准确会影响到测量精度的,所以还是尽量查找到线路图,用正确阻值的电阻替换。也可以根据实物画出线路图,标好已有电阻的阻值,再分析计算出烧坏电阻的阻值。

楼主:
老师好!我是个不懂爱鼓捣的人,画图的技术連门都没有,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是个不懂爱鼓捣的人,画图的技术連门都没有,哈哈哈。

告诉我电流档是在哪个档位,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损坏的电阻阻值,必须换上相同阻值电阻,其他各档才可以基本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电流档是在哪个档位,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损坏的电阻阻值,必须换上相同阻值电阻,其他各档才可以基本 ...

老师好!直流档在表的右上角,量程是500、50、0.5。上面第二个图能看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直流档在表的右上角,量程是500、50、0.5。上面第二个图能看到。谢谢!

关键是当时你是放在电流档哪个档位量的电压。我估计是50mA档吧!
如果是,烧毁的电阻值是13.5欧姆。
如果是在500毫安档位,电阻值就是1.5欧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当时你是放在电流档哪个档位量的电压。我估计是50mA档吧!
如果是,烧毁的电阻值是13.5欧姆。
...

谢谢老师的关注!可能在500mA档位上量的电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得失忆了 记不得是哪档了

哈哈哈!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