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三插头电源N.C 24V GND是怎样的

楼主(2018-04-14):
这种开关电源怎样接线,才有电压输出

网友A:
NC是空端子,接24V和GN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是空端子,接24V和GND就可以了。

接24V马达没反应,接原票据打印机好的

网友A:
接马达前和接马达后拿万用表量一下24V和GND有没有电压,还有接马达的时候马达会不会震一下。如果接马达之前就么电压,那个NC端子可能是启动的,要么接24V,要么接GND,一般接GND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马达前和接马达后拿万用表量一下24V和GND有没有电压,还有接马达的时候马达会不会震一下。如果接马达之前 ...

24V可以跟NC端看成一组,或是NC跟GND看成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