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的小磁环高变,终于响了!

楼主(2018-04-14):
手里有一对EI14的小磁心变压器,闲的无聊绕了一对推挽牛,效果不错符合100mw的输出,
来复四管机,67-4电路,高变是用节能灯的小磁环绕的初级40圈,电感2.5mH,次级60.
也许是喇叭太小,也许是输出牛太小!声音比较清脆!
视频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l?sharefrom=iphone

网友:
很好!
谢谢分享!

最简单的机架,搞响了就心里舒服。

喇叭小又是单簿的有机片,这声音正常。

网友A:
不错。有机玻璃喇叭孔咋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机玻璃喇叭孔咋抠的?

当然是让卖有机玻璃的老板扣咯!

网友:
节能灯的小磁环,对爱好者用处挺大。

网友:
节能灯电路板,我都不知道扔掉多少了。留起来又没啥用,扔掉又可惜。

网友:
用磁芯做输入输出电感量有点小,低频差点。

网友:
完全没低频

网友:
饮料瓶盖旋钮,节能环保

网友:
再生调节不太方便啊

网友:
香蕉、苹果不错

网友:
用磁芯做输入输出电感量有点小

网友B:
用节能灯的磁环做高变行吗?那个是高频的吗?
比起用中周制作效果怎么样,
另外是不是很难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节能灯的磁环做高变行吗?那个是高频的吗?
比起用中周制作效果怎么样,
另外是不是很难绕线?

就是节能灯里面的磁环,算是一项试验,初级40圈,次级60圈,好绕,用中周的话要绕200,圈次级300圈,很有难度!
磁环效果好,很容易啸叫,可以将次级圈数适当减少!

网友:
节能灯的磁环用在中波没问题,再高到短波就不行了,大概节能灯的磁环与中波磁棒一样的材料做的,想要短波以上或调频广播用的磁环,用万用表10K欧姆挡测磁环电阻,磁环电阻越大的越适用于高频,以前的300/75欧姆电视天线阻抗匹配器里的双孔磁环测出电阻就是无穷大。

网友C:
把有机玻璃喷个漆做点图案比较不错

网友D:
跟你以前做的中周高变, 那个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以前做的中周高变, 那个性能更好??

磁环效果好!我这个磁环是工频的效果就很好了,要是高频磁环就更好了!
用中周绕的用0.06的线!电阻大,好处是不容易啸叫!用磁环做高变容易啸叫,这是我的再生用射级线圈做成反馈就不叫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有机玻璃喷个漆做点图案比较不错

那就找个有颜色的有机玻璃!这个主要是搞试验,很喜欢这种敞篷结构!

网友:
用节能灯中的小磁环绕高频变压器的效果非常好,绕扼流圈也可,几乎没有辐射基本无再生自激现象,放在任何地方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