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玩过镍镉电池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8-04-14):
标称电压相同的电池,都可以并联运行,因端电压总是相同,不会有不均衡的问题。

网友(2018-09-25):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担心内阻不一致,经过长时间充放电后会不会加大并联电池的压差?

关联的电池怎么会有压差,即使有压差,一并联,就拉平了。

网友(2018-04-14):
有同样的想法,学习了。。

网友:
这是军用电池,一般不会,如果不放心,可以做几次充放循环,镍镉电池长时间存放后都会产生记忆效应,按照说明上充电,然后放电到1V/节,检测电池电压,落后电池淘汰它用

网友:
先做充放电循环吧,待放电快结束时,带着负载逐 节测量电压,确认每节电池的实际状态,如果每节电压比较接近,说明整体效果还值得改造为12v9ah的电池组来使用。

网友:
可以,并联比串联一致性要求低

网友:
可以,我就这么做过;时间久了会不平衡。

网友:
可以,我现在有一组2并10串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担心内阻不一致,经过长时间充放电后会不会加大并联电池的压差?

你认为并联的两个电池会有压差吗!

并联电路两端的电压永远相等好吗,另:串联电路的电流总是相等的,这两条你要记清楚了。

网友:
电池一旦并联后就不存在平衡问题:从电池端电压无法判断哪个电池落后的问题。因此,电池在并联前应先做好配对工作——电池的内阻、容量、充满电后静止放置一~二月后测量电压。要将各数据一致或尽量一致的电池一起并联。这样使用起来电池的放电能力和寿命都有保证。

网友:
打算怎么并联?是先分成两组,然后直接并联呢?还是两个两个电池并联,然后再串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并联的两个电池内阻差异比较大,请问哪个先充满哪个先放电至最低电压?并联电路两端的电压永远相等好 ...

并联运行的电池,不可能一个的电压低于另一个!内阻差异大,只表现为输出的电流不想等而已。譬如

锂电池,说充满,也就是是达到4.2V,两电池一定会同时达到4.2V,绝无可能一个4.2V了,另一个才4.1V。说放电至最低电压,譬如规定为3V,一个放至3V了,另一个电压却低至2.9V是不可能出现的。

并联电池的内阻差异大,只表现为输出的电流不相等而已。譬如一个内阻5mΩ,一个内阻10mΩ,则输出电流将按照2:1分配,会自动保持输出电压相等。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如果现实很残酷,那是串联电路中,有外电路泄漏,不是串联电路自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你的理论功底深厚

过奖了,经典电学理论而已。还未遇到不满足它的场合,若有,一定是串并联电路外哪里出了问题,找出并排除它。

网友:
松下/博朗凡两个电池的剃须刀出现电压一致(也有不一致)容量差异的不罕见。以前的手机,现在的电瓶车电池组亦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理论来说,那么随便几个电池(不论内阻容量等参数)就可以串并联并且还能正常工作?那么17楼以 ...

看过17楼网友的回帖,他说得很正确。

1、如果并联电池,使用的电流不超过一个电池能供给的电流(他举的例子为单个电池可输出1A,并联后仍然输出1A),则对电池无任何要求,直接并联就是;

2,如果并联电池,想要增加输出电流至N倍(他举的例子为每个电池能输出1A,10个并联想输出10A,这当然要考虑均衡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内阻要相同。否则内阻大的不可能输出1A电流,内阻小的会超过1A输出,自然会有问题。我已经提到过,两个内阻相差一倍的电池并联使用,分配的电流输出比为1:2,与17楼的理论一致。

仔细分析你所言的串联并联都不容易成为理想状态,能预见的是:

1、串联电路的电流不处处相等,这必然是电路有外泄漏现象,这个我已经说过。

2、并联电路的电压不相等,有可能的原因是并联电路中的导线太长太细,使得工作电流电流流过时,在线电阻上产生了一定的压降,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它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理论来说,那么随便几个电池(不论内阻容量等参数)就可以串并联并且还能正常工作?那么17楼以 ...

一般来说,只有串联的时候才讲究电池的平衡,并联电路不存在充电的不平衡,因为两端的电势差是一致的,先充满的一组等待另一组充满,所以哪怕这两组电池的容量差别大都没关系,只要设置好充电电压就好,譬如锂电,只要设置到4.2V为截止电压,即使多组并联,即使各自容量内阻相差大都没影响的。

网友:
内阻要差不多吧

网友:
充电电池串联使用时参数不一致会以容量最小的决定放电终止的时间。并联时如果内阻不一致那么内阻小的除了向负载放电还会向内阻高的电池放电,工况比较复杂。按照你的情况两组电池先各10节串联后再并联比较好。但是必须测定每一节电池的具体参数。现在淘宝上有快速充电器带显示屏的可以显示电池的各项具体参数,可以用来测试你需要装配的电池组。另外镍铬电池快充对寿命没有影响而且可以去除记忆效应。镍铬电池大电流充放特性在二次电池里是最好的。电池快充是在一个充电周期中大约95%的时间以2C以上的电流正向充电,大约2%的时间停止,大约1%的时间以不低于1.5~2倍的充电电流值大电流反向放电,再停止大约2%的时间。然后开始下一个循环。当充满电量的90~95以上时开始以0.1C左右的电流涓流充电直到充满为止。

网友B:
搭车发两张照片      这是我玩过的镉镍电池。24V的4组直接并联给UPS供电。20AH180个串联给220V交流逆变电源供电。10年了,没考虑平衡问题,至今正常工作。

网友C:
都可以串并联,注意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串并联,注意一致性

谢谢坛友大方

网友(2018-06-21):
建议楼主测下每串电压,都相等的话说明一致性好,可以并串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搭车发两张照片这是我玩过的镉镍电池。24V的4组直接并联给UPS供电。20AH180个串联给220V交流逆变电源供电。 ...

第一图中电池能不能报个尺寸。谢谢

网友:
是不是我的电池有容量问题。但是早期的产品呐。这种电池并联或串联不用考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发两张照片这是我玩过的镉镍电池。24V的4组直接并联给UPS供电。20AH180个串联给220V交流逆变电源供电。 ...

立明的镍镉电池不错!!用过很好!!

网友:
一般不差太远的电池可以并联。

网友:
已经用了4年的锂电车,续航能力仍然没有明显减弱。看来锂电池效果还是远超铅板电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图中电池能不能报个尺寸。谢谢

直径40mm,高80mm。我记得大概是这样。时间长了。上下差不了2-4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40mm,高80mm。我记得大概是这样。时间长了。上下差不了2-4mm。

明白了。谢谢。我的是直径30MM。高是90MM同是新乡第755厂出的

网友:
内阻相差大、容量相差大的电池并联,使用中会产业互充!所以组电池需选容配对!这些关系到安全和品质。

网友(2018-09-22):
有同样的想法,学习了。

网友:
镍铬电池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耐用,维护好的话,循环次数多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看着您的电池很像天津退役通信站的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