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个头的银触点能做点焊笔吗?导体是什么材质?一大串问题

楼主(2018-04-14):
想知道大个头的银触点能做点焊笔吗?导体是什么材质?看着发白发亮  是不是比铜导电效果要好? 上面的白银怎么能提炼出来?

网友A:
触点是整块银的,还是镀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是整块银的,还是镀银的?

触点应该是整块的

网友:
老触点整块是银的,现在的触点基本镀银的,或者不镀银。

网友B:
最左边那两个可能是卯上去的,其余的是用的钎焊,用氧炔枪加热就可以烤下来,注意温度,不要把铜也烤化了,钎焊料融化后轻轻一磕就掉下来了。收集到一块,没耐火砖的话红砖也行,角磨机切一条圆弧槽,放上触点,撒硼砂,再用氧炔枪加热就可以融在一起。

网友:
应该是银合金,纯银很软,不然接触器频繁动作下很容易变形

网友C:
触点现在基本不用纯银触点,而是用镧银合金

网友:
圆触点的像老货方的像是后期的,做小孩的银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我看触点没纯银的,80—90%差不多。先把银点用气焊吹下来,干燥耐火砖上弄一个坑放入银点、少量硼砂用气 ...

除了触点位置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感觉比铜发白发亮。是不是比铜导电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和大电流空开的触点是银合金,记得银含量是百分之七十五的样子。

除了触点位置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感觉比铜发白发亮。是不是比铜导电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那两个可能是卯上去的,其余的是用的钎焊,用氧炔枪加热就可以烤下来,注意温度,不要把铜也烤化了, ...

除了触点位置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感觉比铜发白发亮。是不是比铜导电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现在基本不用纯银触点,而是用镧银合金

除了触点位置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感觉比铜发白发亮。是不是比铜导电要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触点位置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什么材质。感觉比铜发白发亮。是不是比铜导电要好?

以前的老交流接触器触点是银合金,也就是那一块焊上去的都是,接触器大小不一样合金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具体多少这需要专业的来说说。
现在的是啥不好说,反正烤下来后熔不成一块,一加热就冒泡沫,成黑色的。
银导电好,比铜好,常见金属里就属银最好,银合金也很不错。

网友F: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不行,点焊的要求不只是导电好,其他还有熔点、防止黏连等。去年我做电容式的电焊机时也和楼主考虑过一样的问题。也把大触点磨尖试过。效果不行。最后还是淘宝买的焊针。

网友G:
老货是银的,现在都是合金,或者根本不是银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老交流接触器触点是银合金,也就是那一块焊上去的都是,接触器大小不一样合金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

除了银触点以外,剩下的长条金属是什么材质的 ?看着有点亮白颜色不像是铜,是不是比铜导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不行,点焊的要求不只是导电好,其他还有熔点、防止黏连等。去年我做电容式的电焊机时也和 ...

看样我这不想花钱的精神是行不通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货是银的,现在都是合金,或者根本不是银合金

除了银触点以外,剩下的长条金属是什么材质的 ?看着有点亮白颜色不像是铜,是不是比铜导电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银触点以外,剩下的长条金属是什么材质的 ?看着有点亮白颜色不像是铜,是不是比铜导电好?

黄条63A以内的基本99是黄铜镀镍锡合金,63A以合资的接触器基本都是紫铜镀镍锡合金

网友H: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紫铜的、也有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面整块的银白色的是紫铜的、也有黄铜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