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 继续制作68-1单管机

楼主(2018-04-14):
每到周末都是我研究无线电的黄金时间,
现在时间太宝贵了,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无线电,真羡慕那些已经退休的坛友们。

我这个68-1单管机,其实已经开工快一周了, 抽工夫做点抽工夫做点地,根本没整时间来制作,这一天终于基本完工了。

也录了一段视频,  感觉比636电路,灵敏度差不多,选择性比636好,尤其加再生情况下。我所处的位置不太理想,中国之声太强,压倒群台,只有外差机能在这个地方存活。用这机勉强能收到除中国之声以外的老年之声、乡村之声、天津交通台等 4、5个台,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夹杂强台干扰。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老师们:
磁棒天线的次级线圈正接反接,会影响接收。
高频变压器 初次级正接反接,会影响接收。
再生是用电容耦合方式还是天线线圈方式?会影响接收。
再生线圈 正绕反绕,会影响接收。
再生线圈 加在天线线圈初级附近还是次级附近? 会影响接收

光这些因素调试,我竟然一整天过去了都没找到窍门。请懂的老师根据经验讲讲,这些因素到底怎么搞? 能使单管机发挥到最好效果。

网友A:
        那个老管子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老师们:
磁棒天线的次级线圈正接反接,会影响接收。
高频变压器 初次级正接反接,会影响接收。
再生是用电容耦合方式还是天线线圈方式?会影响接收。
再生线圈 正绕反绕,会影响接收。
再生线圈 加在天线线圈初级附近还是次级附近? 会影响接收

        回答你几个问题:1磁棒线圈一般应放在磁棒的一端,在磁棒端头一端的线头认为是天线,接单联的定片,另一端接地和可变单联的动片;次级一般正接,天线同名端接输入端,也可以调换试验一下比较效果,灵敏度选择性,音量大小等等;
        2高频变压器,主张同名端接线方式,也可以调换后比较结果;
        3再生的方式很多,大致分为两类集电极再生和发射极再生,一般认为发射极再生高低端比较均匀,集电极再生高端灵敏度好;
        4再生线圈正绕反绕影响不大可以试验一下比较效果;
        5再生线圈一般在次级线圈后面,也有用初级抽头作为再生的,可以试验看效果。回答完毕。
        我认为单管机最重要的是选择管子很重要,把偏流调好调准非常重要。

网友:
有本老书,李庆梁写的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还是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专门讨论来复再生式收音机各种问题。当然上海业余工业大学那本晶体管收音机里面也讲到一些。你这些问题只要耐心看书都有解答。

网友:
谢谢分享!
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
为了生存去做事------工作

或许将来会有人认为,家庭稳定、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后,是否可以给自己提早退休。
60以后再活30多很吃力,就算能活30?这效率和生活质量? 远不如60岁内的。

长期慢生活才能活得更接近自然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老管子是什么型号啊?

3AG1, 放大倍数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老师们:
磁棒天线的次级线圈正接反接,会影响接收。
高频变压器 初次级正接反接,会影 ...

谢谢。有点复杂。
有时候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强台会盖住整个波段?
既然用LC回路把需要进入电路的频率选择出来了,为什么它还会在其他频率段有声音?。 让这个强台烦死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点复杂。
有时候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强台会盖住整个波段?
既然用LC回路把需要进入电路的频率 ...

        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选择性差,解决办法,1、一个是你的这个线圈位置不正确,第三图那个方向是对的再往前串尽量接近端点;2、断开再生调整偏流到最清晰声音最响;3、接上再生调整再生量,使其兼顾灵敏度和选择性最好。
        比较而言,在选择性和灵敏度方面,超外差就是比直放式收音机好。

网友:
这个耳机可不好戴。

网友B:
你把2AP9换成1N60,也许有惊人的效果
这个调节起来很罗嗦,元件位置有讲究.当然乐趣也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2AP9换成1N60,也许有惊人的效果
这个调节起来很罗嗦,元件位置有讲究.当然乐趣也就在这里.

谢谢你,我已经做了替换对比,
换上1n60后灵敏度貌似有提高,声音略有增大,
但是
其他地方不动情况下低端变得叫啸了,于是减小一点再生,减小一点工作点电流,那么问题来了,原来增加的灵敏度又回到以前了,
我觉得如果机器不加再生的话还是有帮助的。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这里不加再生,根本听不到任何电台

网友C:
用了3AG和高频变压器,比俺做的9014倍压检波要难多了成功不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3AG和高频变压器,比俺做的9014倍压检波要难多了成功不易啊

回头再试试用9014做68-1电路,据说难度比3AG大。
我觉得应该是不好加再生吧,因为放大倍数高

网友:
《青年无线电手册》中第一个收音机就是这个,有调试步骤。

网友:
我用A1015三极管,耳机用600欧的麦克风,声音很好!

网友:
巧了,我也和楼主一样用的牙线盒

网友D:
这牙线盒大小正合适,也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牙线盒大小正合适,也好加工

那你也可以做一个收音机,很好挖洞,强度还算够用。
我的盒子是我专门看到超市有这种牙线出售,花十块钱买了,里头牙线都不要用不上,只为了盒子。

网友(2025-04-10):
布局可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