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变压器参数怎样理解?

楼主(2018-04-14):
一个沙滩收音机的变压器误插220v,初级烧断。还是深圳生产的
输入AC120V,
输出DC12v/600mA

网友:
这就是个使用110V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A:
输入交流120伏
输出直流12伏600毫安

网友:
这个小变压器很好找的 太多了 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网友:
恭喜,本身就要改成220V的,现在可以重绕成220V初级了

网友:
楼主认真看看,

如果是正规厂家的变压器,一定能很简单的修好。

网友:
12V的变压器找一个很容易,拆开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交流120伏
输出直流12伏600毫安

里面除了一个保险,并没有整流元件啊,怎么输出的直流?

网友B:
最好把内部图发上来看看,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内部图发上来看看,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谢谢关注,变压器很简单,我只是对上面的说明有点疑惑。我已经全部拆开了,线包外面就一个保险。没有看到桥块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