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雅迪电动车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4-15):
充电器和电池同时被偷,充电器当时放车上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原来的电池是多少伏的。电机上没有标识。向各位大侠求教方法。谢谢

网友A:
看看电池箱能放几块电池,以此推算。

网友:
看控制器啊

楼主:
有道理,谢谢。不知道能不能下5块20安的电池。放了48伏12安的,能跑,没劲,电压表能打到头。

楼主:
谢谢,控制器上有标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箱能放几块电池,以此推算。

有道理,谢谢。不知道能不能下5块20安的电池。放了48伏12安的,能跑,没劲,电压表能打到头。

网友B:
看控制器,上面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控制器,上面有标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还是大师多。。。。。。。

网友:
电机编号有电压和功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