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78XX--79XX的PCB

楼主(2018-04-15):
高手看看怎样?请多多赐教。还没完成。

楼主:
看看布局可以吗?初学AD--

楼主:
散热器有必要选的那么大吗?

楼主:
患有几个图

网友:
画得很漂亮,以我的实践经验,散热器下面印板要开孔,便于空气流动,散热器附近最好不安排电容电解,热量会加快缩短电容寿命。有些印板看似排版不合理,如果考虑是在大功率高温时就能理解了

网友:
尊敬的LZ;

您画的这是电源呀,怎么走线那么细腻?

应尽可能粗些吧?

画的不错,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是错的,双电源怎么只有一个保险管,

网友:
画的好,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保险丝少用了一个,AC1和AC2都应该串个保险丝才对。
在空间许可的情况下,散热器越大越好,这种线性稳压发热不能小瞧,很多设计是直接将集成块固定到金属机壳上。或者固定到大面积散热器上,机壳开孔,散热器半个平面或者整个散热器露出外壳。也有用整个散热器来充当机器后挡板的。

网友:
电路图是错的,变压器应该用三根线的,中间抽头用作接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布局可以吗?初学AD--

正、负电源的话保险丝应该用二个为好,正、负各一个,保险丝不能用在公共回路上。还有如10楼矿友所说,散热器太小,这种散热器的散热功率只有2-3瓦。

网友:
1*走线太细。2*走线应该在底层。3*保险丝不能接在地线上。4*那4个二极管明显没对齐,看起来不规范。5*用这么大的电路板,明显浪费。先说这几点。

网友:
你的电路图明显错误,变压器要使用双绕组的,中间抽头接地。D2和D3接在那里用处不大,应该接在三端稳压器的输入输出端。

网友:
1不用接保险,2电容远离散热,高温下容易烤干,3输出电容不要太大4.7就可以,不然有可能自激。高频滤波就用两个很小的104就可以了,没必要搞那么大,占地方。

网友:
正负输出变压器要中间抽头的

网友:
需要单管的整流管的电流大一些耐压高一些才好,右边有两个管不起作用,可以去掉;如果耐压够,右边两个管拆下可以和左边两个管并联使用。

网友:
电路都错误,PCB画的再好也用不上啊!

楼主:
电路图是一本书上的---软件用的AD,也是初学者---感谢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整流桥这样个接法倒不是不可以用,只是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半波整流而已,正半波对正电源电解充电,负半波对负电源电解充电。而与AC2相联的两个二极管不起整流作用。
半波供电的纹波比较大,对滤波要求比较高,而且正负电源交替充电的话平衡性不好——输出的纹波是“差模”的,后续的电子电路对其的干扰比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