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滤除中波矿机收到的FM强台干扰信号

楼主(2018-04-15):
电路还是tnlby老师的电路,由于距离天津广播电视塔比较近,强台干扰对3DQ电路比较明显。按照tnlby的指点增加了陷波电路,实验时是把陷波器接在L1与水管之间,效果很好。但是我把天线接在大环线圈上时,就会听到很多声音混在一起,调节C1已经无效。因为始终也无法检波出强台信号,所以认为强台干扰信号应该为FM信号。求教前辈如何滤除掉接收到的FM强台信号!

网友A:
天线线圈一圈,线圈直径15CM,放在大环中央一试

网友B:
问一下,那个大蛛网线圈是怎样和3DQ矿机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那个大蛛网线圈是怎样和3DQ矿机连接的?

我直接取蛛网天线一头接在了3DQ矿机的天线端,蛛网的另一头悬空了,3DQ的地线也悬空了。在我家用实验3DQ,大环实验效果一般,与我直接拉一米导线接天线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一圈,线圈直径15CM,放在大环中央一试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取蛛网天线一头接在了3DQ矿机的天线端,蛛网的另一头悬空了,3DQ的地线也悬空了。在我家用实验3DQ ...

把蛛网在房间里这么接线,接收的全是房间里的各种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