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890C+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好的二极管正反都是OL

楼主(2018-04-16):
表买回来很久没有用过测二极管,只测通断。最近用来测二极管,正反都显示oL,新的管也这样。这问题应是买来就这样,怪自己当时没验收好。请问这是那里故障,如何检查排除?谢谢!

网友:
应该是转盘接触不良,打开清洗一下。

网友A:
表好像没问题,看你的照片是导通档,你要再按一下按钮才是二极档

买来多时了,还第一用二极档?看来楼主不大用需要二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好像没问题,看你的照片是导通档,你要再按一下按钮才是二极档

买来多时了,还第一用二极档?看来楼主 ...

正如你说的,真的是要按一下按键。这表是迟买的,有时也用早买的其它表,早买的不需按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你说的,真的是要按一下按键。这表是迟买的,有时也用早买的其它表,早买的不需按一下。

关键是我们都是用了一辈子的表,一个玩具表拿来就用,不会去看说明书的。

你发这个帖子时,我刚好看过说明书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