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扫频仪锯齿波补偿电路

楼主(2018-04-16):
平常DIY扫频仪关心的是扫频振荡的波形是否正弦。锯齿波是否线性。很少有人考虑变容二极管和电压的关系是否线性。

原理比较深奥,咱通俗地想问题,怎样在示波器上显示的五个频标的间隔是等距的,而实际的没有经过锯齿波补偿电路的扫频输出,其间隔一定不是均匀的。

频标的间隔不均匀,那么扫出的中频图一定也是变形的,平常用扫频仪调整收音机中频时候经常为了波形好看而反复调整,殊不知波形早已变形,调的越完美,越是失真大

参悟古典秘籍,看到下面的电路图和原理介绍,但咱学历低,资历浅,原理还悟不明白,先照虎画猫搭电路试试,也许能成呢,

也希望路过的熟悉这方面的老师多多不啬码字辛苦,多多指点一二

锯齿波补偿的电路

锯齿波补偿的电路

变容二极管的电压图

变容二极管的电压图

网友A(2018-05-16):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

但反过来想,哪怕是直接和扫频输出连动的,假如表的电路有问题,实际有输出,而表因为有故 ...

不一样,表指示不正常的话很容易觉察到,不管是指示电路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只要觉察到有问题,就需要检修或者用其他手段去验证。这样就不容易误导。

楼主(2018-04-16):
画了一个小时,不知道对不?

补充内容 (2018-4-16 21:26):
Q3为pnp双极管,E和C脚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变容管和电压呈线性,最后的振荡频率未必和电压线性,公式是L*C的平方根的倒数

可变电容容量与频率是否线性不好测,但电压与频率的线性是可以测的,只要尽量多点测量就行。而我测量的结果,是电压与频率基本上是线性的。

网友:
在下愚见,如果只用于中频扫频,扫频宽度较窄,则不必纠结变容二极管的容量变化与频率变化的线性问题。只要用变比较大的变容二极管,总能找到其中合适的一段来使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怀疑波形不好看就是变容二极管的线性不好。过去翻修金星9寸黑白机时,电调高频头里到有这二极管,现在家里没找到。

网友C:
就算变容二极管的线性好了, 但 f=1/(2pi*根号LC)也必然是非线性的.

网友:
古典的扫频调制电压是通过改变电感的扫频激励电流实现的。激励电流大了,铁芯的交流磁通量就小了,且减小的程度与电流的增大程度成正比,而此时的电感因匝数不变,减小的电感程度与电流的增加程度成平方关系,于是频率的变化,在理论上成为线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发帖讨论过,最后也无果…总的来说就是用小的锯齿波幅度,以及选择C-V曲线合适的变容管,要消除的话一般有补偿法和混频法,感觉补偿法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变容二极管的线性好了, 但 f=1/(2pi*根号LC)也必然是非线性的.

所以变容二极管的C-V曲线不能是直的,要是能和那个式子互相补偿了就好了,mc1648的数据表里,变容管有三种接法,每一种的F-V曲线都不一样,总的来说是在电压较低的一小段里,F-V是直线的

楼主:
咱不管变容二极管或锯齿波是否线性,也不考虑F=1/2PEI等复杂的公式

只要调节电位器能使固定频标在示波器屏幕上移动,把相隔5K的五个固定频标均匀地显示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就算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了一个小时,不知道对不?

Q3的发射极画错了,接R5的那个极为发射极,且发射极电流应流向管子内部(向下)。不过这个电路的原理还没有琢磨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Q3的发射极画错了,接R5的那个极为发射极,且发射极电流应流向管子内部(向下)。不过这个电路的原理还没 ...

很仔细,赞一个先。

3CG管pnp,画的还是NPN,疏忽了。

网友:
类似收音机中频扫频这样的窄带扫频,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进行扫描波形补偿。像BT3C这样的扫频仪,虽然采用的是混频方式,大概在1000兆周频率左右实现300兆周扫宽的扫频,电路中并没有进行补偿,扫频非线性并不大。AM中频扫频,也就是几十千周的扫宽,适当的选择元件、合理的安排电路,实现线性扫频是完全可以的。那个反馈电路也要根据实际的电路和元件来确定具体元件值的,而且要反复调整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其实,即便是业余,许多人都有很好的条件,只要能够测试出变容管的VC特性,经过简单的估算再加上细心的实验和调试,窄带扫频是完全可以得出好的结果的。

这里给一份资料供参考。

网友E:
坛子里的扫频仪多数既用变容管实现扫频,又用变容管调节中心频率,对线性未作考虑,最好仅用变容管的低压区实现扫频,中心频率靠电感来矫正,这样线性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子里的扫频仪多数既用变容管实现扫频,又用变容管调节中心频率,对线性未作考虑,最好仅用变容管的低压区 ...

这是个好的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咱不管变容二极管或锯齿波是否线性,也不考虑F=1/2PEI等复杂的公式

只要调节电位器能使固定频标在 ...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刚开始时候接触电子的艰难恍如昨日

网友:
很是专业,坐等结果

网友:
画了一个电容=1、2、3...下频率变化曲线,大咖们参考

网友:
记得这个问题坛里曾经讨论过,我当时还提供了测试数据,证明扫频电压与频率是接近线性的,只要选择的电压范围合适,调试得当,完全可以达到线性的扫频输出。

网友:
电容与电压变化关系不能线性,用电压较低的的那一段才接近平方关系,最后结果才是线性,幅频特性才对称,只是一般情况下非线性结果不太严重,曲线上看着不显著罢了

网友B:
就算变容管和电压呈线性,最后的振荡频率未必和电压线性,公式是L*C的平方根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刚开始时候接触电子的艰难恍如昨日

恰恰相反,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伟人都这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
非线性矫正——利用二极管的转折点附近的非线性进行矫正。楼主提供的这个电路的非线性矫正是在反馈放大器的反馈通道进行——反馈系数非线性了,总的增益也非线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矫正——利用二极管的转折点附近的非线性进行矫正。楼主提供的这个电路的非线性矫正是在反馈放大器的 ...

貌似锯齿波非线性对扫频仪的性能没有负面影响?!

用洞洞板焊了这个,正在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锯齿波非线性对扫频仪的性能没有负面影响?!

用洞洞板焊了这个,正在试中......

锯齿波是否非线性对扫频仪性能的影响问题:
       这个是否线性影响的是加在变容管两端的电压与时间的关系。
       若X轴采用的是触发扫描,也就是说X轴的位移只是与时间t有关,与这个是否线性是无关的——不管锯齿波是否线性,X轴的位移都是与时间t成正比的。而扫描频率是与扫描电压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在X轴方向对应的位移所对应的频率是受这个扫描电压的影响的。也就是说会影响X方向的频率变化规律。
       若是采用X-Y方式扫描。由于X方向的位移与扫描电压对应。而这个扫描电压又与加在变容管上的扫描电压对应。所以不管这个扫描电压是什么波形,X方向的位移与频率是一 一对应的。也就是说这个扫描电压的波形是不影响X方向的频率变化规律。
       所以,对于这个“补偿电路”,要相改变X-Y方式扫描时,X方向的线性,则需要将其输出和输入分别接到变容管和X轴输入。如果同时接输出,那是达不到“补偿”的目的的。至于哪个接输出的,则要看需要补偿的方向。搞反了越补偿线性越差。当然即便是没搞反,补偿的调试也很重要,要精心调试才可能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貌似可用

楼主:
锯齿波只能调成梯形,调不成一楼要求的锯齿波。还有四阶二极管的微调电位器调节没有反应,是否原电路不清,拷贝错了,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貌似可用

只要参数合适,调试得当就肯定可用!
也不晒一下苏州聚会的玉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齿波只能调成梯形,调不成一楼要求的锯齿波。还有四阶二极管的微调电位器调节没有反应,是否原电路不清, ...

一楼的图只是原理性的。要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设计才会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其实当今运放遍地都是,用运放来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参数合适,调试得当就肯定可用!
也不晒一下苏州聚会的玉照?

不是玉照,是陋照,聊天区里已经发了。

这个电路原理我还没有完全吃透,再说我的模拟示波器看20多周的锯齿波有点吃力。看来调试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玉照,是陋照,聊天区里已经发了。

这个电路原理我还没有完全吃透,再说我的模拟示波器看20多周的 ...

对应不上各位大师!!!
也没见你的扫频仪和演示。
至于原理,转换成用运放的就比较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不上各位大师!!!
也没见你的扫频仪和演示。
至于原理,转换成用运放的就比较好理解了。

呆看电路图半天,就是不明白4只二极管和4只微调电位器到底起什么作用?

麻烦Q大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呆看电路图半天,就是不明白4只二极管和4只微调电位器到底起什么作用?

麻烦Q大科普一下,谢谢。

输出电压降低到某一电平后,相应的二极管才会导通,导通后就会影响反馈信号的反馈系数。从而影响整个电路的增益,所以幅度不同时增益是不同的,故而达到了“非线性矫正”的目的。
可变电阻阻值的大小影响了导通后对增益的影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降低到某一电平后,相应的二极管才会导通,导通后就会影响反馈信号的反馈系数。从而影响整个电 ...

有点明白了,谢谢Q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Q大。

不客气,过两天要去上海待一段时间。

楼主:
呆看电路图一刻钟,还真的被我找出问题来了:

二只电容我是用22n.原电路图标的是0022.应该是2.2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过两天要去上海待一段时间。

欢迎欢迎。如果有机会,可以当面向你学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欢迎。如果有机会,可以当面向你学习请教。

侬尚害宁?

网友:
鲁大大有何指教?要不鲁大大也到上海拔香拔香?

楼主:
阿拉尚害香雾宁。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拉尚害颂歌宁。

阿拉香无宁

楼主:
换了2200p电容焊上,输入如下图的锯齿波,输出怎么成了小三角旗的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2200p电容焊上,输入如下图的锯齿波,输出怎么成了小三角旗的波了?

怀疑发生了寄生振荡

网友:
扫频仪如果要显示多个频点,他们的时间坐标是以本地振荡器为准的,你看到的图形只是说明在该频点下的增益大小,所以无需考虑扫频曲线的线性。这好比采用手动测试,你已经在纸上标定好五个点,测试结果被标记并且做成曲线图,你测试时调试预置电压的速度和时间是不会影响测试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发生了寄生振荡

是证实发生了寄生震荡。还很顽固,怎么也停振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证实发生了寄生震荡。还很顽固,怎么也停振不了。

Q3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并联RC串联网络。
先用比较大的电容(比如1nF),调节R使得振荡刚好发生振荡(R再小一点点就消除振荡了),记下此时的R的阻值R0,和振荡周期T0。然后换上R=0.45R0(或略小于此值),和适合 RC=0.85T0 的C。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并联RC串联网络。
先用比较大的电容(比如1nF),调节R使得振荡刚好发生振荡(R再小一 ...

好,明天试试。谢谢Q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明天试试。谢谢Q大

不客气,明晚就在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明晚就在沪了

哟,明天到上海?俺明天一早离开上海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哟,明天到上海?俺明天一早离开上海啦。

后会有期,俺要在那待一小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会有期,俺要在那待一小段时间。

慢慢玩,上海可玩的地方其实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当年到上海去淘电子元件~

鲁大大要不也去上海,俺们凑个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按排俺去上海橡塑展不感兴趣~

沒去~

大大不来俺没伴,寂寞ing

网友:
楼主还没搞定?难道自己一个人在偷着乐?

楼主:
搞定了,在装箱呢。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在上海了吗?如果有空,抽时间找个机会见见面

楼主:
装箱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在扫频输出端接了个输出指示(100UA表),打算做输出电平指示用。但我的扫频输出的电平幅度是约900毫伏PP.串一个电阻和检波二极管连100UA表头。最大输出只有15UA.我想满刻度,力量不够

只好在表前加一只K30A场管放大,100UA串场管S极接地。发现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满刻度是能到的,但不能到最小刻度。把场管G极接地还是有约20ua的电流,难到是K30A场管漏电电流这么大,

所以卡住了。求好主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上海了吗?如果有空,抽时间找个机会见见面

在呢,在嘉定江桥临洮路,宁兴上尚湾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箱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在扫频输出端接了个输出指示(100UA表),打算做输出电平指示用。但我的扫频 ...

表串联个肖特基二极管,然后并联个电阻给场管提供个直流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S串表恐怕不行的~

因30A得流过维持夹断电压的最小电流啊~

鲁大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Q大好~~~~~~~~~~~~~~

来上海陪俺玩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箱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在扫频输出端接了个输出指示(100UA表),打算做输出电平指示用。但我的扫频 ...

搞定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上海了吗?如果有空,抽时间找个机会见见面

俺有得是时间,就看你啥时候有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得是时间,就看你啥时候有空了。

好的,我这几天安排一下就告诉你,如果方便,麻烦加我帖子下边签名栏的微信,方便联系。

楼主:
搞定了。

用场管需要复杂的周边电路,不好。
用一个中周变压器,不同的变比能把表弄到满刻度,但问题是,对扫频输出有影响(貌似输出阻抗高,不匹配),发现扫频波出来的不是正弦波了,不妥不妥。

郁闷了好几天,今天早上在美梦中醒来,灵光一闪,想到了解决方案:

用一只双联电位器,一连就是正常的扫频输出调节,另一连接电源,串电阻电容微调电阻到100UA表接地,使之满刻度。

成了!

网友A(2018-05-16):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用场管需要复杂的周边电路,不好。

您这是搞了个电位器位置指示,与输出幅度指示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五输出信号,但您这个“输出指示”仍然指示有输出。再比如,若电路的稳幅效果不好(不同频率的输出幅度不同),但只要这个电位器在某个位置,其指示的幅度是不变的。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搞了个电位器位置指示,与输出幅度指示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五输出信号,但您这 ...

担心得很有道理,这点我真没有考虑到。

在线路没有故障的情况下,这样的指示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最简单方便。

网友I:
75楼说得有道理,电表指示的数值与实际讯号输出的幅度没有直接的联系。讯号不正常时,那就起误导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75楼说得有道理,电表指示的数值与实际讯号输出的幅度没有直接的联系。讯号不正常时,那就起误导作用了。

说的很对。

但反过来想,哪怕是直接和扫频输出连动的,假如表的电路有问题,实际有输出,而表因为有故障不显示。也是有误导。

所以不能以“不正常”为条件来假设。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担心得很有道理,这点我真没有考虑到。

在线路没有故障的情况下,这样的指示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 ...

老师你好,昨天在群里你发的双联电位器的图片,我就想到会不会将另一联接电表再接适当电阻联到电源上。今天斗胆参与,万望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你好,昨天在群里你发的双联电位器的图片,我就想到会不会将另一联接电表再接适当电阻联到电源上。 ...

谈不上海涵,大家按照自己的的看法说问题,没有对错

兼听则明,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表指示不正常的话很容易觉察到,不管是指示电路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只要觉察到有问题,就需要检 ...

和Q大抬一下杠 :

老收音机的调谐指示就是靠拉线来指示的,本振有误故障,起振与否没有关联。照样流行几十年

当然不敢说Q大的意见是错的,而是正确的做法和标准的输出指示方案。

但,扫频输出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当然可以实现,需要在扫频输出处加放大等电路,如需要检查1毫伏-几百毫伏的电平。相当于于加一个高频毫伏表电路,有点复杂。

楼主:
亮点频标一直摊在台子上,睡觉也不安稳,这不,早上5点就起床连线测试装箱,终于成了,5只亮点频率准确锁定455-475k得五个点,亮点亮度很好,点圆娟细。大爱。

唯一缺点是由于没有加上锯齿波补偿,频率高的470k,475K二个点补均匀。有待以后慢慢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