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上图。

楼主(2018-04-16):
我一直在此发言轮,网友都要求上图,可惜我不会发。请问网友怎么发。我用的是华为10寸平板电脑。

网友A:
        首先先把你要上传的图片存在你的图片文件夹中准备好,然后 1 点击发帖;2 点击上排中图片按钮;3点击选择上传图片;4从你的图片文件夹选出所要上传的图片,5 把说明文字写在对话框中,点击图片添加到帖子中。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把你要上传的图片存在你的图片文件夹中准备好,然后 1 点击发帖;2 点击上排中图片按钮;3点 ...

好的,我记下了。谢谢你,不懂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