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KING47 掉地上摔了,不准了请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8-04-16):
昨天表不小心掉地上,表头外壳碎了,又找了个表头外壳装上。现在直流电阻档位都准,唯一交流不准测220变成500多v,测了二极管好的,找不到问题了,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问题了,620可调接触不良

网友A:
交流整流有两个二极管,逐个拆下检测过了吗?会不会是某个焊点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整流有两个二极管,逐个拆下检测过了吗?会不会是某个焊点接触不好。

查了都正常

网友B:
如果其它档都准唯交流电压档不准,说明此万用表基本是好的了,算是万幸,肯定能修好。只需仔细检查交流档这一部分,以及与交流档相关的连线,转换开关接触方面,以及交流档使用的直流分流电阻,重点可查一下相关的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它档都准唯交流电压档不准,说明此万用表基本是好的了,算是万幸,肯定能修好。只需仔细检查交流档这 ...

谢谢朋友…

网友:
交流整流有两个二极管,换了看看吧

网友:
是否是拨子间短路或倍增电阻短路? 假如摔以前就不准?假如摔坏以前是准确的那么肯定是短路造成的?!受外力影响造成拨子错位变形!先不要盲目更换零部件,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差!愚见!

网友:
NANKING47 掉地上摔了  可惜啦  小心啊  这表收藏好 。干活用  一块别地吧

网友:
一查电路,很好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谢谢朋友们关注,已修复620欧姆可调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