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级电容的焊接

楼主(2018-04-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前些天论坛买的maxwell的超级电容(2.7V 350F那款)引脚都是需要焊接的,使用90W快客203H焊接不了,电容引脚看着是铝的,有些电容上面本来有焊锡的还能凑合焊接,原来没焊锡的一点也不粘,尤其是四周那三根,就跟水一样流走,用松香不见效果,焊接这种铝腿是否需要专用的助焊剂?还是因为烙铁功率不足,焊接时烙铁头按在引脚上焊锡往引脚放不能融化,我是把烙铁压引脚然后放焊锡丝在烙铁头,反正焊接效果不好,虚焊,拿钳子能扭下来,怎么才能焊接好呢

网友A:
用细砂铁粉加松香,边研磨,边焊接,等到镀上锡后就能焊住。

网友B:
焊铝首先要去除氧化膜,氧化铝就是刚玉,致密又耐腐蚀!
建议用用60~80目砂纸轻轻刮除后,立即用松香覆盖防止氧化,然后焊接。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铝首先要去除氧化膜,氧化铝就是刚玉,致密又耐腐蚀!
建议用用60~80目砂纸轻轻刮除后,立即用松香覆盖 ...

拿锉刀锉过也不管用

网友:
要用点焊机焊接的

楼主:
原来就是焊锡焊接的

网友:
早市有流动摊贩有专门出售焊铝焊锡丝的。

网友C:
拆个小接线端子,用螺丝压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个小接线端子,用螺丝压接吧

我现在就是用接线端子直插又加了焊锡,但是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在淘宝买了助焊剂,等到了试试

网友D:
又一个想搞汽车启动辅助的家伙??确定是铝的?估计是功率不足吧。试试洁厕精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想搞汽车启动辅助的家伙??确定是铝的?估计是功率不足吧。试试洁厕精擦一下。

不确定啊,感觉是,表面没有氧化,就是不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细砂铁粉加松香,边研磨,边焊接,等到镀上锡后就能焊住。

细砂铁粉?啥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砂铁粉?啥东西

工厂里的铁锯粉,或自己用锉刀锉一些铁粉也可以。

网友:
淘宝有卖铝锡焊丝的,很好用。

网友(2018-09-08):
买不绣钢焊丝

网友E:
先清理引脚表面的氧化铝,再绕上一层多股电线里的细铜丝,然后就可以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清理引脚表面的氧化铝,再绕上一层多股电线里的细铜丝,然后就可以焊接了。

引脚根本不粘焊锡呢

网友(2018-10-09):
温度不够,网上买那种喷火的打火机,还有带药铝锡丝,很好用,可以上锡

网友:
这是拉法电容吧

楼主:
是的,6个串起来能启动1.6的车

网友(2018-11-17):
用锉刀磨一下,引脚上锡了才能焊的住

网友(2019-03-15):
还是用螺丝锁最好

网友(2020-08-30):
某宝上好像看到过有铝焊机剂卖

网友F:
碳纤维线和铜线的连接,有人用较厚的铜管插接后把铜管夹扁。
这种电容和导线的连接也可以用此方法,夹紧了和焊上的差不多。
电容和导线连接处一般不会发热,环境温度变化可忽略不计,人家电炉丝和铜线连接都能用,不必担心温度变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纤维线和铜线的连接,有人用较厚的铜管插接后把铜管夹扁。
这种电容和导线的连接也可以用此方法,夹紧了 ...

这个方法也试过,就是腿太短了,不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试过,就是腿太短了,不结实

说明那腿实在太短了,网上能买到专门焊铝的焊丝。
没焊铝的焊丝的话,用钢锯条在电容腿上胡乱锯一些浅槽,把软电线里的细铜丝紧紧绕上去拧住再上锡,这样就能焊了。
若腿比较粗烙铁功率小,干脆在小木块上钻适当的上小下大的孔,套在接了线加了松香的腿上,铁勺子在灶火上化焊锡倒在孔里,倒不好外多出来的剪掉就能拿下木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