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环路滤波电容有啥讲究?

楼主(2018-04-16):
是收音机最常见的LC12137里

原电路板使用1个1u(105)的涤纶电容(下图红色的), 这个电容体积大右占位置,影响diy,  能否换成同容量的钽电容? (体积小点,有极性应该不影响吧这里都是直流信号)?

网友A:
应该不行,你要知道商家比猴子还精,能不用好是他会给你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你要知道商家比猴子还精,能不用好是他会给你整好的?

涤纶电容也很便宜啊

网友B:
只要漏电小、寄生电感小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漏电小、寄生电感小应该就行。

那钽电容刚好都满足漏电流0.5uA, 高频特性好电感应该很小

网友C:
从电路分析上来看,这部分电路就是低通滤波器,这个电容就是滤波电容。主要功能是滤除鉴相器输出中没用的高频和噪声信号,以使输出的控制电压保持纯静,这点很重要,否则涉及到锁相的稳定。 通常是由电阻和电容组成的RC网络滤波电路构成。对此电容的要求一般不太严格。但在RC数值选择上,通常根据电路的不同要求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分析上来看,这部分电路就是低通滤波器,这个电容就是滤波电容。主要功能是滤除鉴相器输出中没用的高 ...

但厂家选用个头大的涤纶应该也有原因,我查了这些薄膜电容的特点就是介电损耗角正切很小,绝缘电阻非常大,另外有一处本振调谐电压的滤波电容也是类似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与其串联的电阻的作用,在于当PLL上电启动或者失锁时产生一个正或负的过冲(所谓PID),从而将频率快速拉回中心频率附近,这个动作叫做“快捕”,失锁至接近锁定的这段范围叫做“快捕带”。一旦过冲消失,频率响应便降至与后接的低通接轨,进入相位矫正的区域。

这个电容涉及到快捕带的正常工作,规格不可随意变更。

网友D:
现在贴片式陶瓷电容,0805的容量已经可以做到20uF左右了,也是无极性的,ESR值等参数应该比CBB电容好多了。现在很多电视机主板上就直接用这种来代替DC/DC变换后的滤波电容了。
DIY时,可以考虑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贴片式陶瓷电容,0805的容量已经可以做到20uF左右了,也是无极性的,ESR值等参数应该比CBB电容好多了。 ...

MLCC电容有个DC偏压的缺点,偏压大小明显影响容量,标称容量是0偏压下测得,而无偏压特性的C0G材质做不到这么大,顶多几千p,

MLCC用在电源滤波替代低容量的电解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