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升级问题

楼主(2018-04-16):
三星5.1声道带解码电脑音响功放,解码板用了7片4558运放,教各位朋友在不用更改原机电路情况下适合升级什么型号运放?

网友A:
4558未必声音不好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感觉做工挺好,这么小的功放用是双变压器,所以想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必要升级下运放,和解码板上的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58未必声音不好

听这感觉声音差了一点点。这个功放带光纤解码的感觉这个功能还是不错。哪有没有必要升级下电容?

网友:
不值得折腾。

网友:
不少专业器材用的都是4558DD,不如用不同的电源和音箱试试

楼主:
音箱我换过KEF Q15也没觉得比原机带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箱我换过KEF Q15也没觉得比原机带的好

换你喜欢的效果的音箱,比换运放强很多。

网友B:
能拆下来换上IC座最好,喜欢上什么就上什么,高端的就太贵,大S的5535吧,当年有运放皇中皇之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拆下来换上IC座最好,喜欢上什么就上什么,高端的就太贵,大S的5535吧,当年有运放皇中皇之称。

本机是贴片的能装了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是贴片的能装了座吗

噢,是呀,忘记了哟。拆下也要花大功夫,pcb板上的焊盘容易坏。

网友:
贴片的不好整,整得不好就废了。可以收进口调音台、均衡器配件机,里面有很多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