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维液晶电视32E350D不开机,无指示灯

楼主(2018-04-16):
如题,电视通电无指示灯,不能开机,拆机发现电源板输出端均无电压:12V ENA及背光输出端等,但是高压部分还是有电的,这是电源板挂了么?

网友:
假如确认电源板损坏,还是买一块算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修复成本可能比它贵。

网友:
淘宝的万能板很好用啊

网友A:
怎么修一块电源板能比买一块要贵呢,修好了可只要几元钱

网友:
电源板 大电容有电  问题不大.电源板很便宜. 这机主板程序爱掉.

网友:
大电容失效或是大颗粒电容。。。查查看

网友:
看电容鼓肚没有,有的话,换下再试

网友:
试着修修,重在参与和修复的成就感,以前一台19吋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检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可是更换后试机几分钟后又坏了,决定不修,也许别的地方也有问题,精力有限,淘了块二手电源板换上,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我有一台液晶电视32寸,指示灯亮,不开机,换了逻辑板还是不行,直接网上买了个万能板,ok了,一下子坏2块板,含运费花了近100元

网友:
直接换板省事,前提灯条必须好

网友:
   电源板输出没有电,高压板却有电,此电应从天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一块电源板能比买一块要贵呢,修好了可只要几元钱

这是自己业余修自己的用的电器,还是开家电维修店的区别

网友:
电源板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再加上网上求助是可以修好的,得先把几个关键点测量数据发上来,副电源输出,300v铝箔电容电压等测量结果。

网友:
没低压输,那一定有零件坏,有可能是电容,整流二极管等看你技术了

网友:
现在维修换板的多,维修起来不容易,但还是维修好,长经验、长知识

网友:
修一下还是比较好的。维修时为了避免制造更多的电子垃圾。环保之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