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加了天线

楼主(2018-04-16):
最近把矿机加了一组天线线圈,在阳台上拉了天线。接入矿机,本地信号非常强,地线不好接,如果有地线信号应该更强,天线线圈与主调谐线圈还要进一步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Q电路加了一天线耦合线圈

想看完整的线路图!

网友B:
一直想在楼顶上架设天线,苦于没有机会,楼主的矿机电流接近500ua,看来天线效果不错

网友A:
能上个线路图分享给广大同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完整的线路图!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线路图分享给广大同好吗?

3DQ电路加了一天线耦合线圈

网友:
厉害呀!高手果然在民间

网友:
,信号非常好,天地线布局都很合理,条件很好啊,非常适合做矿机

网友:
性能又有多少提升?给大家说说

网友C:
电阻值多大?窜联的电感参数多少?

网友:
终于看到有坛友拿数字表测电流了。

指针表头和数字表电流档的内阻不一样。老的数字表微安档内阻基本上是1000欧的,新的数字表微安档内阻可以到100欧。
指针表头内阻估计都在2000欧以上.

这个电流很足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值多大?窜联的电感参数多少?

电阻加扼流线圈直流电阻600-700欧,电感1-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在楼顶上架设天线,苦于没有机会,楼主的矿机电流接近500ua,看来天线效果不错

4米高杆子拉2条4米长横线

网友D:
谢谢分享

加了大环还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加了大环还用天线

那个环直径20CM不到,可以无天地线接收本地台,加上天线信号更好,矿机不断改进中,欢迎各位矿友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环直径20CM不到,可以无天地线接收本地台,加上天线信号更好,矿机不断改进中,欢迎各位矿友指导

不用天线和地线,能收到强台,那就非常不错了。

你那电流太厉害

网友E:
可以这样搞条代用地线 ; 用电线沿帖着墙壁垂直放到地即可,不一定要真入地,相隔不远又垂一条,多条并联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搞条代用地线 ; 用电线沿帖着墙壁垂直放到地即可,不一定要真入地,相隔不远又垂一条,多条并联更佳

三楼往下,街道容易引起不解群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楼往下,街道容易引起不解群众

那垂到二楼楼板,垂三四条,试一试,没效果就收回

网友:
矿石机才有意思:制机千人千面,天线没有重样的,地线因地置宜。结果都一样:响啦!!楼主加装天线成功!

网友:
这个天线做得的确很有水准。而且移动方便。.....

网友F:
室外架设的天线要注意防雷。地线可以利用市电插座的接地脚,要注意,千万别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外架设的天线要注意防雷。地线可以利用市电插座的接地脚,要注意,千万别接错了!

目前还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中波就一两个电台,……

晚上还是能收不少台的,有天晚上我这个矿机无天地线收7个台

楼主:
又设想了新电路图,但缺少一大容量可变

网友:
讲讲效果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又设想了新电路图,但缺少一大容量可变

双调谐回路,还是建议天线输入回路多抽几个头,这样可以一边调节两个回路耦合度、一边调节天线输入阻抗,找到最佳的耦合度和输入阻抗。够玩一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调谐回路,还是建议天线输入回路多抽几个头,这样可以一边调节两个回路耦合度、一边调节天线输入阻抗, ...

这个电路的本质是让天地线之间的电容并联到1800P的电容上参于谐振,不需要抽头,两LC采用弱耦合方式,效果有待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本质是让天地线之间的电容并联到1800P的电容上参于谐振,不需要抽头,两LC采用弱耦合方式,效 ...

各种尝试,玩得高兴就好。

网友:
地线可以利用市电插座的接地脚。很容易,可以试一试效果。

网友I:
我用着这种地线.效果还行.下边那个插座就是.后面的变压器是匹配号筒喇叭的.

这是今天用甲板耳机时的电流值..用高音喇叭电流在1ma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着这种地线.效果还行.下边那个插座就是.后面的变压器是匹配号筒喇叭的.

这电流足啊,能介绍下您的天线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电流足啊,能介绍下您的天线吗?

天线横跨两个六楼项.约50米.矿石机在负一层.这是线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线横跨两个六楼项.约50米.矿石机在负一层.这是线材图

这天线有长度,有高度,有粗度,豪华型

楼主:
可以点灯了
谐振电压高了不知道会不会烧3DQ,不知道3DQ栅级能承受多高电压
图中LED工作电压2.5Ⅴ串4148二极管接在调谐线圈上

网友I:
找这台矿机没用3DQ.用的二极管.已烧了几只了....也许是雷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点灯了
谐振电压高了不知道会不会烧3DQ,不知道3DQ栅级能承受多高电压
图中LED工作电压2.5Ⅴ串4148二 ...

3DQ的两个栅压最大值不能超过±8伏,3DQ栅极设有输入保护电路,矿机谐振电压有可能超过±8伏,但是矿机是高内阻源,一旦3DQ输入保护电路工作,栅极很难超过±8伏(超强的天线不能保证不击穿输入保护电路),此时中波调幅信号被上下削顶,检波出的音频信号会严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Q的两个栅压最大值不能超过±8伏,3DQ栅极设有输入保护电路,矿机谐振电压有可能超过±8伏,但是矿机 ...

谢谢
我接入2.5LED和4148后,信号强时声音明显失真,调谐偏点电流下降后灯不亮声音就正常了
用万用表加4148测谐振线圈有5-6V电压,看来信号也不能太强,太强3DQ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这台矿机没用3DQ.用的二极管.已烧了几只了....也许是雷击.

估计电感瞬间电压过高击穿二极管,换耐压高点的二极管。你那强信号4148都能检波,4148便宜烧上100个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电感瞬间电压过高击穿二极管,换耐压高点的二极管。你那强信号4148都能检波,4148便宜烧上100个也不 ...

晚上用这台机试一下各种二极管的收听情况汇报一下

网友:
不用天线和地线,能收到强台,非常不错

楼主:
我的矿机加入天线,在天线端串入可调电感,仔细调整主调可变和天调电感能使天线效率利用最大化,只是调整起来麻烦一点,本线未用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