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杭州的U201/101 表笔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8-04-16):
最近收了几个杭州的201和101,只有一副表笔,淘宝上好像没有卖的,请教一下,哪里有卖的?或者转接头也可以

谢谢!

网友:
U201还是比较好的表,唯一缺陷是小插孔,不通用。
万能的网购应该有,只是没搜到。
用2毫米的铜线自制也不难。

网友:
我朋友有这原装表笔,抽空给你问问。

网友:
还是自己做好,海柯的2mm灯笼香蕉插头,表笔那端淘宝各种各样随便选,线最好硅胶的多股细铜丝软且耐烫。
2mm香蕉插还不算难找,日置的4222表插头实在是不好做

网友:
如果收藏用,我有几对,以前老表笔做工一般.

网友:
U201,101跟30,50,40,368等差不多,马云家有卖,如果有细微松动不紧,就用钳子在相应位置钳压宽点,或者搞弯曲一点点,本人长期就是这样用的,1副可用在几个型号的表上

网友:
我的47有3块,201,101各1块,368,64表修好了.表笔确实不好找。

网友:
卖的2MM香蕉插头过于小巧,能买到的成品表笔很不满意。还是买好点的表笔改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