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美多663-2-6,准备修复这台机器(一)

楼主(2018-04-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喇叭布千万别换挺好的、这布面很结实。洗净后趁湿粘上,最好按上、晾干。

网友:
根据经验,无电源插头的机器,十有八九电源牛有点问题。
但愿不是。

网友:
变压器烧了可以自己重绕一个。同时废掉6Z4改成硅二极管桥式整流。这个变压器好的时候也是热得快。重绕的话可以适当加粗线径。另外这个机子中波没磁棒,又用变频增益高的6U1变频。干扰杂音较大。波段开关也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布千万别换挺好的、这布面很结实。洗净后趁湿粘上,最好按上、晾干。

好经验!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