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此矿机的音频电路是不是不通啊?

楼主(2018-04-17):
老书《矿石收音机》(汪午生等编著)中,有一款“能放扬声器的矿石收音机”。
看了电路图后,我总觉得,音频电路没有形成通路。是不是印刷错了?
请教各位大侠,谢谢啦!

网友A:
可能是串联谐振吧,上下都有抽头还那么多,还是不理解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是线圈下面少画了接地线,调谐不起作用了

检波以后的直流部分,流到天线以后,回不了地。 那么,流到哪里去了???

音频的也是一样,可变电容器可是不能通过直流的。也不能通过音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串联谐振吧,上下都有抽头还那么多,还是不理解为什么

的确是串联谐振。咱这里只说,音频电流和直流电,没有形成回路。可变电容器对音频电流和直流电是绝缘的。

难道说,真的印刷错了??

网友C:
如是串联谐振,没毛病,音频电流、直流电流不是通过喇叭音圈入地了吗。

楼主:
大家看,这是等效图。
无论是直流电,还是音频电,都不会形成通路的。注意啊,可变电容器对直流和音频都是绝缘的。
据以前的实验结果,这样的电路是有声音的,但是非常小。估计它的电流等于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带喇叭就更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是串联谐振,没毛病,音频电流、直流电流不是通过喇叭音圈入地了吗。

没有二极管的话,都是通路。有了二极管,电流就是单向的,只能向上走,向天线里面走,也就回不来了。回不来,就没有了通路。

网友D:
这样就好理解了,调谐线圈加接地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串联谐振。咱这里只说,音频电流和直流电,没有形成回路。可变电容器对音频电流和直流电是绝缘的。 ...

音频电压有回路,直流电压分量没有回路,也就是串联个微安表指针不动,不影响喇叭正常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好理解了,调谐线圈加接地端。

这样就行了。
没准儿书上真的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压有回路,直流电压分量没有回路,也就是串联个微安表指针不动,不影响喇叭正常收听

谢谢!我还是不明白,音频电流的回路在哪里。
麻烦给分析一下。画一个图最好了。
麻烦给画一个图吧。我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E:
我的理解是这个线路有严重的问题:假设是串联谐振线路,没有必要抽那么多抽头;假如是传统的并联谐振线路,问题更严重,调谐电容应该连接在线圈的最上端,线圈的冷端应接地。一孔之言仅供商榷。

网友F:
线圈下端和地线之间装一拉线开关,对比一下串、并联电路的接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这个线路有严重的问题:假设是串联谐振线路,没有必要抽那么多抽头;假如是传统的并联谐振线路, ...

就是啊。我也这么考虑。谢谢老虎哥的分析。
我还是有一些狐疑:会不会这个电路真的很响?毕竟我们没有实际验证。
我之所以狐疑,是因为我以前看见一个网友,真的搞了这样的“没有回路”的矿机,据他说,效果好极了。如果真的很响,那简直就是颠覆性的革命。
下午吧,我把他的实验找出来,供大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下端和地线之间装一拉线开关,对比一下串、并联电路的接收效果。

是啊。应该试一下。
不过,这么荒唐的事情,不愿意试。

网友A:
图中高阻舌簧喇叭不接时,调幅波经过二极管检波,在电容C2上产生音频电压,喇叭接上后形成回路,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高阻舌簧喇叭不接时,调幅波经过二极管检波,在电容C2上产生音频电压,喇叭接上后形成回路,个人看法:h ...

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呢,没有直流电流的通路,那么,就不会产生音频电压。

楼主:
大家好。那个“没有音频通路矿机”的矿机连接没有了,幸亏我当时将帖子制作成图片,保存下来了。下面发给大家。我就纳闷,它真的没有音频通路,但是作者说声音洪亮,而且参加了矿坛的大赛。

楼主:
第二张图片

网友G:
我认为,毛主席头像下面不要放活动矿石,放一毛主席语录比较适合当时历史情况。那将肯定是一好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毛主席头像下面不要放活动矿石,放一毛主席语录比较适合当时历史情况。那将肯定是一好作品。

关键是,此矿机的音频通路竟然没有。我觉得真奇怪,你说呢。
作者还说,声音洪亮。奇怪。怕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此矿机的音频通路竟然没有。我觉得真奇怪,你说呢。
作者还说,声音洪亮。奇怪。怕怕

...

天地线之间的等效阻抗,与之形成的直流通路,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线之间的等效阻抗,与之形成的直流通路,个人观点

就是说,直流电流,从天上神奇般地直接跳下来,就像那闪电一样,到达地面?也很怕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此矿机的音频通路竟然没有。我觉得真奇怪,你说呢。
作者还说,声音洪亮。奇怪。怕怕

...

因我知識膚湥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我知識膚湥瑐

从天到地,直接下来,雷电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直流电流,从天上神奇般地直接跳下来,就像那闪电一样,到达地面?也很怕怕
:l ...

上圖不知咋回事,回復時文字不全,由于我知識膚湥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圖不知咋回事,回復時文字不全,由于我知識膚湥瑐

可能无意间,将文字输入模式设置为繁体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