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会维修打理松下索尼晶体管收音机的师傅吗?

楼主(2018-04-17):
有几台松下RF2800 2200 和根德的收音机需要维护一下。
如果有师傅接活儿,请回复,拜托了 !

网友:
这个需要真水平,现在都是换组件

网友A:
拍个内部结构图片来看看,太复杂修了装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内部结构图片来看看,太复杂修了装不回去。

松下RF 2200  能搞定吗? 我这个 表头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RF 2200  能搞定吗? 我这个 表头不动

这个确实需要有点功底才可以,关键是麻烦和费时,如果表头动圈坏了,就无解了,只有找配件更换,另外这些机器的硬件也不好找,电子元器件问题不大可以找到。

网友B:
这个表头是两用的,你先把收音机安上电池,再按手册上说的步骤测一下电池电压,如果测电池电压表头会动,说明表头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是两用的,你先把收音机安上电池,再按手册上说的步骤测一下电池电压,如果测电池电压表头会动,说 ...

不动还是 有问题呀, 一开机 搜电台 它应该左右摆动的 ,
表头是好的 ,还是其他地方不关联 这个地方造成的 可能性大,没办法 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动还是 有问题呀, 一开机 搜电台 它应该左右摆动的 ,
表头是好的 ,还是其他地方不关联 这个地方造 ...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楼主是哪里的

辽宁锦州的,会修吗 师傅,我有 3台  松下 机都有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辽宁锦州的,会修吗 师傅,我有 3台  松下 机都有小问题

修理没问题,可惜离得太远了,我在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理没问题,可惜离得太远了,我在上海。

我可以发快递给你 ,然后帮我 修理好 ! 拜托 。留个联系方式 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发快递给你 ,然后帮我 修理好 ! 拜托 。留个联系方式 好吗

还是找本地的修理为好,快递来回折腾好机器也会被搞坏,特别是硬件损坏是没有更换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本地的修理为好,快递来回折腾好机器也会被搞坏,特别是硬件损坏是没有更换件的。

本地 去哪里找,只有网上 人多啊。 去过很多 家电维修 都不接

网友(2018-06-06):
机器挺复杂。会修的人。是高手。

网友:
电池和调谐一同显示?猜测应该是开机显示电池电量,调谐时显示调谐电平。不见得能够先进到什么程度,应该是功能的复杂程度。特别的是实现特殊功能的元器件恐怕特别难找,修好了非得化九牛二虎之力,修坏了交不了帐,哪位“高手”愿意栽在这样的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