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有交流声 大家推荐一个双路BTL功放IC?

楼主(2018-04-17):
音箱是漫步者电脑音箱,功放是CD6282CS,有交流声,喇叭是4欧的,音箱的供电是单路14V,现在想改成BTL的,求推荐IC,要求每声道功率在5~10W左右,最好是两路BTL集成在一片IC上。

补充内容 (2018-4-22 09:55):
已解决,不改了功放了,用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做供电,只有轻微的交流声。

补充内容 (2018-4-22 09:59):
没有改功放,用开关电源供电就好了。

网友:
车用的73XX很多可选的型号。

网友:
上面两个IC都完全合乎一楼提的全部要求,8210/6210/8220/6220要零件稍多,但声音温暖耐听

最接近胆机声音

7377是合乎全部要求和世界上零件最省的同类IC,特点是价低,耐老化,声音稍硬

再给出╴个零件中等多,价高,也耐老化,暖声,最年轻的TDA7388,速度与8210类似稍快速一点

首个是每路24w两路BTL   后两个是每路26w四路BTL

网友:
TDA1519A不二之选

网友:
车机用的TDA7850就很好

网友:
没必要换功放吧,想办法减小噪音就是了。

网友:
一般都是信号端接地或屏蔽问题。

网友A:
TDA 1557Q,TDA1558都是外围非常简单而且音质非常好的块。

网友:
这芯片配套的牛也不会大,重来吧。外置功放,牛,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 1557Q,TDA1558都是外围非常简单而且音质非常好的块。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功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功放块

这是用在汽车音响当中的,可以带4欧扬声器,在14.8伏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在25瓦。

楼主:
这是CD6282CS的原理图,大家看一下哪里可能会出问题,4脚的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CD6282CS的原理图,大家看一下哪里可能会出问题,4脚的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没有效果。

您的题目悟导了许多人,最后能捉住主要矛盾换成开关电源完全解决了问题.我替你完善一下题目.

在上面推介众IC中,有一个问题,这是指标中也没有的,就是长年使用后失真率上升情况;

是TDA7850在这方面最为扎实/耐久

网友C:
推荐TDA1554吧,这个很好,BTL双声道,12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TDA1554吧,这个很好,BTL双声道,12V供电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孖胞胎了

TDA1554/1557/1558为什么会这样?能否互相代替呢?这在修品牌机时,由于厂家备件供应不上.碰过壁

1554和1558几乎是难分姐妹,插脚也相同,业余制作互代绝对无分姐妹,但在商品机客服修理时无法互代,

要不,就只有约1W输出, 要不就沙声, 原来1554电压放大量大于1558

而1557是只BTL,没四输入端

网友:
看看我积攒的

网友:
输入接地搞好的话别说开关电源,就算变压器也一样基本没噪音。

网友:
布板接地问题......要彻底改善只能动这个!

楼主:
用变压器的时候,功放板离变压器越近交流声越明显(其实交流声也不算太大,离音箱50CM处可以听见,感觉不是50HZ的交流声),还有就是音箱在变压器供电时,当220V电压有瞬间波动时,比如波动20V,音箱会发出低沉的”嘟-咕“声。估计是功放IC的输出端电压恒为电源的1/2,而供电是直接整流的,所以会输出交流声或者波动的电容充电噪声。

网友:
我家里的功放电源部分全部改成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