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利用LM723N的调压芯片,做一个输入交流电110-240V ,直流24-40V,输出13.8V...

楼主(2018-04-17):
求一个利用LM723N的调压芯片,做一个输入交流电110-240V ,直流24-40V,输出13.8V,20A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你是做电台电源吧?AC110V你带到外国去用啊?直流24-40V通过稳压电源损耗大啊,电台直接用12v电瓶就可以了。

楼主:
能保证这个要求就可以了, 顺便问下LM273N,是可以输入24-40V的范围,然后固定输出13.8V吗,可以的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保证这个要求就可以了, 顺便问下LM273N,是可以输入24-40V的范围,然后固定输出13.8V吗,可以的什么原 ...

还是弄个开关电源吧,我现在的电台都是开关电源供电,线性电源“退休”了。

网友A:
开关电源给电台或无线电收发信机,收音机供电,因为开关电源产生传导和辐射,最终使接收灵敏度下降一些,就是通讯距离下降很多.
要求一般也可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给电台或无线电收发信机,收音机供电,因为开关电源产生传导和辐射,最终使接收灵敏度下降一些,就是通 ...

网上见好多,都说电台用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好,一直不明白,你这里说出了原困。谢谢!

网友B:
本论坛的帖子,很详细,可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1040-1-1.html

楼主(2018-06-05):
能把具体的参数发给我吗,我参考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的帖子,很详细,可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1040-1-1.html

能把具体的元件参数发给我做下参考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具体的元件参数发给我做下参考吗。谢谢

我不是楼主(作者),请咨询楼主。

网友:
发你一张,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