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镍铬合金电阻丝如何与铜导线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7):
0.15镍络合金电阻丝和铜导线连接方法:我知道的有螺丝压接,铜鼻子压接,激光焊接。也想请教下老师傅门,能不能用焊条焊接?或者点焊?具体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不知道碰焊行不行,电焊机一头夹住拧在一起的线,另一头夹根碳棒,碰一下拉开,试试能不能熔一起。
没电焊机,用大个头变压器也行
还是螺丝压最简单方便。

网友A:
用一个直径合适的铜质空芯铆钉穿进去,再压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直径合适的铜质空芯铆钉穿进去,再压紧就可以了。

这个我试过,由于线径太小,压接后有时候压不住。并且需要先缠绕,后穿空心铆钉,完事钳子压接。效率太低,费时间。

网友:
可以试试熔焊,就是把两个线头绞在一起然后用熔焊机焊接,最常见的就是压接和螺丝

网友:
不用怀疑:储能式压焊!

网友:
用特殊焊锡丝,和普通焊锡用法一样!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个36v变压器用碳棒电弧焊

网友B:
把2种线同方向绞在一起,用气焊能否把头熔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种线同方向绞在一起,用气焊能否把头熔在一起。

氩弧焊我试了,电阻丝太细容易烧断。目前想试试压焊和点焊。其实激光焊最好,无奈贵。

网友:
把电阻丝用铜线线绕,然后用气焊能否把线头熔成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