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容

楼主(2018-04-17):
网上看到的,不知道行不行

具体内容在这里

http://www.52zhizuo.com/article-2021-1.html

找两个易拉罐,在其中一个上缠一至两层胶带纸,或包一层X光底片,把另一个剪开包在第一个上,缠上胶带纸即可。
1.
拉长这个自制的可变电容,两个易拉罐相互重叠的面积变小,电容量就变小;向内推两个易拉罐,让它们互相重叠的面积变大,电容就会变大。

网友A:
能用,就是比较占地方

网友:
理论上能用,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是比较占地方

还真能用啊

网友:
我想可能有不用剪开易拉罐的办法,比如把准备套在外面的那个装上水放在冰箱冷藏里,现在我手头没那个东西,有时间了买来试试。

补充内容 (2018-4-18 00:15):
说错了,应该是放在冰箱冷冻里冻一两天。

网友:
肯定能用,我以前用此类办法做过中波环形天线,可调电容就是铝塑管里面插根铝管外面套根铝管,把内外铝管连起来接一根线,另一根线接在铝塑管的铝上。内管是一个坏打气筒上的,外管是把易拉罐剪开卷成筒状包上绕变压器用的胶带。

网友:
用漆包线互绕也是电容

网友:
用旧物制电子元件环保还方便,

网友:
六十年代可变电容价值不菲,捡香烟盒,用里面的锡纸做了个抽拉式的可变电容,还真能用。

网友:
自主创新,赞一个!

网友:
在60年代有用外差收音机的垫整电容作单管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