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52示波器Y偏转故障

楼主(2018-04-17):
v252示波器Y偏转出现故障,Y-输出电压低,只有30V左右,Y+输出电压高,有近120V,调节屏幕上y位移旋钮,Y+,Y-的输出电压均无变化,请问哪里有故障?Y偏转部分各三极管、二极管和电阻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查?

网友:
一般示波器都是直流耦合,前级的工作状态的变化可以导致后级工作状态的变化,检查一下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