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牛,初级地线要不要引到次级?

楼主(2018-04-17):
请教,初级火零地3线,次级交流2线输出。地线有没必要引到次级?

网友:
用户如果放心初级地线,可以接到次级。但传统三相五线制,初级地线往往因为线路老化或疏于管理、甚至人为因素等成为极不安全的一根线,有时甚至变成火线。不用更安全。
家里如有从建筑钢筋上引出的“等电位连接端”,将次级地线连那里最安全,入户地线可连接到等电位体亦可不用。

网友:
地线一般都是接硅钢片或隔离层。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
可以接。一般金属外壳的机器,外壳全都接地线,见过很多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的次级地都接地线。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线圈最好不要接地。铁芯要外壳要接地。

网友:
关键看你这根地线是不是真正的接了地,要是空在那里没有实质上的接地不要也罢!

网友(2018-12-30):
那个地线是接在变压器哪里?是铁芯上还是线包里面出来的?要搞清楚,不要接就好,线包出来可能是屏蔽作用的

网友A:
隔离牛二次接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干脆直接用市电好了,特别是220转220的,二次侧一接地,和用市电完全是一回事。

网友:
我的初级是直接接硅钢片的,次级用的是次级引出的地线

网友:
19楼说的的是最准确的,二次接地相当于直接用市电了。

网友:
所谓隔离就不要再搞接地线了,搞了会适得其反。

网友(2023-11-14):
隔离就不要再搞接地线了,搞了会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牛二次接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干脆直接用市电好了,特别是220转220的,二次侧一接地,和用市电完全是一回 ...

请教一下,这如何理解?地线不是接地的吗,电势为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