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啊,FLUKE8840台表无故就坏了。

楼主(2018-04-17):
修好使用都正常,过年有一个多月沒有开机,昨天开机全部测量不正常,显示屏正常,接触器不停跳动,开盖测量主板各电压全部正常,自检全部出错,不知软件还是硬件坏,有高人指点下吗,怎么判断,非常感谢。

网友:
查手册,故障列表对应的故障点和元件,只要开机无错误提示,故障就在信号输入转换部分,外观看不到断裂开路元件的话,重点查那3个模拟开关集成U301     U302    U303

网友:
这个表质量应该很好啊

网友:
感觉很蹊跷,电压轨都正常的话,只能从前到后查一遍了。

网友A:
开机清理一下积灰。WD40喷一喷,去去湿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清理一下积灰。WD40喷一喷,去去湿气。

谢谢帮顶,w40太油,喷不得。

网友:
可能虫子在里面拉尿了

网友:
我也估计开关按键板受潮了,电吹风机伺候一下看看。赶快开我的8840压压惊!

网友:
输入或者转换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你家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家电压太低了

欧美电压235V。

网友:
测量一下电流波形,可能是纹波太大

网友C:
这三个集成块不好找我有楼主确认是这个坏了,你岀运费我免费送一个

网友:
三楼正解;从输入公共电路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集成块不好找我有楼主确认是这个坏了,你岀运费我免费送一个

U应该沒有坏,怀疑是-5v稳压管坏,与R412串接的二极管,有吗?谢谢

网友C:
除了屏全有,只是二极管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感觉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屏全有,只是二极管就没必要了吧

还直是坏了700013。

楼主:
坏了3块700013,这鬼U比较难.找TN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位台表要保证线路板的干净和干燥,要不出现的后果就很难意了了!

应该U时间到了,不可能用几百年。

网友:
老式台表,工作电压高,对集成电路冲击大,故障高,放久了灰尘潮气都会引起故障

网友:
我也不多,你三块都坏可能性少,除非这几个供电电源部分也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