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管的两个电源正负怎样接才对?

楼主(2018-04-18):
没弄过直流电子管,求教:
如 2P2灯丝(1.2V) 5 脚有接正极的也有接负极的,有没有固定格式?
高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子管灯丝交直流不分正负.

网友A:
灯丝电源不分正负。

网友:
有抑制栅极或束射屏的,灯丝与抑制栅极或束射屏相连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甲电正。甲电负端接地。除非有时候想让栅极带少量正电提高栅极检波灵敏度。故意把电池反方向安装,甲电正端接地。单管机乙电正接屏极,乙电负接地。有时候低乙电单管机,利用甲电1.5V节省一节乙电的消耗,把乙电和甲电串联。这时甲电负端接地。正端接灯丝。乙电负端接甲电正端。两管以上的,因为要在乙电负回路中串联电阻为强放管提供栅负压,乙电负端串联一个数百欧电阻接地。电路图参考刘同康的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有很多。

网友:
屏极肯定要接乙电正,否则电子管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源不分正负。

正解。谢谢!

网友:
灯丝电源需要滤波么?

网友:
直流机灯丝电源,多数负极接地,正极接灯丝另一端,使栅极对灯丝(阴极)保持一定负电位。2P2集射屏接第五脚,因此应当5脚接地,1、7脚接灯丝电源正极,还需要加适当固定偏压。

楼主:
再请教; 是不是送电后灯丝看不到发光 ?

网友:
收藏了,以后弄一台直流管是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