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求知

楼主(2018-04-18):
最近从电视机旧版拆得几个K2541场管,不知道是否可用于收音机......。烦请坛内老师对该管属性及用途详解,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同问:3SK174M,是什么管儿是3DQ管吗?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3SK174M,是什么管儿是3DQ管吗?先谢谢!

3sk174关断电压比3sk143低很多,恐怕不适合做检波。不过有兴致的人也可以试试。
3DQ是3sk143的贴片标记(丝印),3sk174我没看到有什么贴片丝印。

网友C:
看来性能很好, 低电压,, 输入电容很小,   选好工作点,  絶对可以用在收音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k174关断电压比3sk143低很多,恐怕不适合做检波。不过有兴致的人也可以试试。
3DQ是3sk143的贴片标记 ...

十分谢谢您给我找的资料。在网上淘了一块R71E的高频扳,不料被上家换管修过,是块坏的。拆下一个3SK174M(图纸上型号),实物如图。不知能不能做矿石捡波。头一次玩3DQ,一定要升级捡波器。

极别怎么分呀

极别怎么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性能很好, 低电压,, 输入电容很小,   选好工作点,  絶对可以用在收音机上

十分感谢您的鼓励,谢谢您告我工作点如何选,要做足功课,争取一次试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k174关断电压比3sk143低很多,恐怕不适合做检波。不过有兴致的人也可以试试。
3DQ是3sk143的贴片标记 ...

按照3SK174的管角接法,做矿石机捡波,一点反应没有,不响。当把2和4脚对调(G1和D)检波正常,强信号失真太大。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