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浮地的电路探讨,希望老师多多指教

楼主(2018-04-18):
很高兴得到了一个定压功放,外表很新,就是里面的电路板没有了,现在想自制一个电路板,可是对集电极输出和浮地知识积累的太少,希望老师们多多指教,以下是我分析的电路,不知道对不

网友A:
这叫共集电极功率放大电路,给你个图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共集电极功率放大电路,给你个图自己看看。

您这个电路功率管得和机器外壳绝缘吧,我想要不绝缘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个电路功率管得和机器外壳绝缘吧,我想要不绝缘那种

它功率管c极不需要绝缘直接接散热片与外壳相连接,外壳是输入公共地端。电源俩滤波电容中点才是功放输出端,它是经过升压变压器输出的。

网友B:
昨天修好一个这个。刚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好一个这个。刚拿走。

扒电路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功率管c极不需要绝缘直接接散热片与外壳相连接,外壳是输入公共地端。电源俩滤波电容中点才是功放输 ...

电路我看懂了,的确是c极接地,另外我理解的浮地电路结构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C:
有两个牛不是可以用正负供电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牛不是可以用正负供电的电路吗?

单电源供电,那个小的是输出牛

网友B:
没图,音频输入地为基点,不能测功放整流电压的,要测也是正负相差10V左右,昨天以为整流电容有问题,测电容是好的 。浮地其实就是输入端的按地隔一个10Ω电阻而已。
这种功放C极直接与散热片接触至机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那个小的是输出牛

好可惜啊。单电源要么 买一块20多到40左右TPA3116D2双声道的来用? 或者重绕变压器做正负电源,环变据说好改,我EI变压器拆坏好几个,没有一个装得回去全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图,音频输入地为基点,不能测功放整流电压的,要测也是正负相差10V左右,昨天以为整流电容有问题,测 ...

请教下,如果在分立功放的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的那里装个多圈精密可调电阻来调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那个电阻要接地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如果在分立功放的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的那里装个多圈精密可调电阻来调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那个电 ...

调电流的可调不接地,它是调三极管的偏置。也要看电路的。
调零点,要看电路结构了。
两个不是同一个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电流的可调不接地,它是调三极管的偏置。也要看电路的。
调零点,要看电路结构了。
两个不是同一个可 ...

多谢解答。个人的理解是它是用电阻来分流或者分压之类的,承担的是一个电阻的作用,应该不用接地才对,说不定接地还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音频输入地为基点,不能测功放整流电压的,要测也是正负相差10V左右,昨天以为整流电容有问题,测 ...

我理解的电路中r1,r2,r3,r4,是不是缺一不可?r1,r2为放大器提供虚拟地,也就是中点电位,r3,r4让两个电容平均分压。

楼主:
C3r6接地我理解不了

网友:
这个就是浮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共集电极功率放大电路,给你个图自己看看。

这个是李昌文老师的图。

网友B:
你这个变压器是整流后正负43V左右的。

输出变压器是22V的,随便什么功放都可以接入这个变压器上用的。功放电压正负45V以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变压器是整流后正负43V左右的。

输出变压器是22V的,随便什么功放都可以接入这个变压器上用的。功 ...

直流达到125伏,单电源

网友B:
变压器用针尖找到中点,改成正负压的。

网友D:
这个电路r1r2中点应改接r7,r7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r1r2中点应改接r7,r7不接"地"

有道理,给放大器正输入端提供中点电位,这样输出端才能出现中点电位

楼主:
已经找到了一个tda2030,准备试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用针尖找到中点,改成正负压的。

不想改双电源的普通功放,想做定压功放用

网友:
就这东西现在自己做划不来。买个二手的也就几十块一百多块。自己做所花时间太长了。

网友(2021-09-01):
今天发现,一个仍角落里几年了的电路板,竟然是上边的那个电路图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叫共集电极功率放大电路,给你个图自己看看。

这种电路声音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声音好吗?

好的,动态范围还优于普通接法,很多出口商都改用这线路,不过修理听说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