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认识此耳机?

楼主(2018-04-18):
今在网上看到一只此耳机,但不知性能如何?是何种耳机?哪位坛友认识此耳机(見下图),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关注点评。偶70年代初中期,在海军船上服役,当时70年代初从上海船厂接来的船,船上船用电话, ...

向您致敬!您是老海军了,有幸用过甲板电话,现在我们玩的是过去看不到,摸不到,想不到的好东西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老式无线电机通话用电话。因受外界干扰声太大,故后来改为带胶圈封的双耳机,话筒有按键控制发话。耳 ...

您的解释不对呵,胶圈是防水用的,舌簧结构也是声能电话的要素之一,这种可以称之为声能电话主要还是用于舰船内部通信用,通过简单的连线靠声音能量传递信息不要任何电源的,不靠电源的电话也是特定时期舰船关键配置。

网友(2018-04-19):
此耳机麦老师也送我一个,结构与田737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老式无线电机通话用电话。因受外界干扰声太大,故后来改为带胶圈封的双耳机,话筒有按键控制发话。耳 ...

谢谢回复!

网友C:
和我手里的一款甲板耳机非常像。

网友A:
可能是老式无线电机通话用电话。因受外界干扰声太大,故后来改为带胶圈封的双耳机,话筒有按键控制发话。耳机握把处为收发转换开关。不对请拍砖!

网友D:
怎么像战时手摇电话的听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手里的一款甲板耳机非常像。

请问超版,这款耳机是像舌簧耳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像战时手摇电话的听筒

谢谢回复,此耳机肯定年代久远......

网友A:
谢谢楼主加分鼓励关注!那耳机更准确点说,可能是军用71型短波两瓦电台的配件,如电影中常有的镜头。那时电磁干扰小,小功率电台可通很远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加分鼓励关注!那耳机更准确点说,可能是军用71型短波两瓦电台的配件,如电影中常有的镜头。那时 ...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磁石耳机,老式电话机上使用。

谢谢你的 回复

网友F:
半圆的型状一般是舌簧耳机。

网友G:
确定是美国舍簧耳机,通体铜质,内有反绕的双线圈,很少有的品种,与我手里的一只相同,这个耳机是我舍簧耳机中最灵敏的一个,也是现在使用的。请珍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圆的型状一般是舌簧耳机。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定是美国舍簧耳机,通体铜质,内有反绕的双线圈,很少有的品种,与我手里的一只相同,这个耳机是我舍簧耳 ...

YJ9386坛友,能否上一个你手里相同的耳机图片比较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YJ9386坛友,能否上一个你手里相同的耳机图片比较一下,十分感谢

好就不上图片了,你加我微信吧,传送方便

网友G:
见短信。。。。
好久没上图了,手机拍的照片能传上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超版,这款耳机是像舌簧耳机么?

甲板耳机是灵敏度极高的舌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短信。。。。
好久没上图了,手机拍的照片能传上来么?

谢谢你的图片,现与大家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片,现与大家共享!

我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板耳机是灵敏度极高的舌簧耳机。

谢谢超版再次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甲板耳机是灵敏度极高的舌簧耳机。

在直流电阻相同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则耳机灵敏度越高,这是在没仪器测量时自己总结出的方法,比如SC2-300舍簧耳机,当你想办法把电感量调到80mH时,真的耳机灵敏的不得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片,现与大家共享!

恭喜得宝!这就是美国甲板电话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得宝!这就是美国甲板电话耳机!!!

谢谢老乡回复

网友(2019-07-23):
这个电话话柄被我买了,里面两只舌簧耳机

网友I:
楼主的手柄肯定是通信机手柄.因有安装收发开关的位置.不过已被改造了.耳机是舌簧.但不是老71的.附上老71手柄脱衣图
顺便说一下.这不是甲板用耳机.因甲板耳机必须解放两只手.耳机是头戴式的.话筒则是挂在胸前的.况且是双工的.

71手柄图

网友:
这是一套完整的甲板耳机

网友:
这个话柄被我买了,里面两只舌簧,不过年代久远,需要调整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话筒

网友:
是老的甲板耳机[电话手柄],胶木壳大话头,厚话芯{里面是舌簧结构,不厚就可能不是舌簧结构了},话芯不要轻易打开可能拉断连线就没声音了,好东西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老的甲板耳机,胶木壳大话头,厚话芯{里面是舌簧结构,不厚就可能不是舌簧结构了},话芯不要轻易打开可能 ...

个人认为甲板耳机是军舰上用的统称,且在特定时期出现的一批不记成本大代价精心制作的精品,每个品种声音都不同且可调节,是矿石收音机的绝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解释不对呵,胶圈是防水用的,舌簧结构也是声能电话的要素之一,这种可以称之为声能电话主要还是用于 ...

哦!谢谢关注点评。偶70年代初中期,在海军船上服役,当时70年代初从上海船厂接来的船,船上船用电话,就是如您所说,是手摇一下就能讲话。比路军用电话要坚固,防水防腐防震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手柄肯定是通信机手柄.因有安装收发开关的位置.不过已被改造了.耳机是舌簧.但不是老71的.附上老71手 ...

您说的不对,这是卖家发来的图片,两只都是舌簧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说的不对,这是卖家发来的图片,两只都是舌簧耳机

拆开的那种我有灵敏度一般,但是可以通过螺帽调节舌簧位置,没拆开的那种我还没有,据说是双线圈结构灵敏度很高,但是舌簧跟连杆之间是焊死的,没有上下螺帽固定的好调节位置,方法可以参考L.D.xiong梁老师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说的不对,这是卖家发来的图片,两只都是舌簧耳机

看帖要仔细.我在帖中已经明确说了"耳机是舌簧".我只是说手柄不是老71的.因我有不少老71的手柄.所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