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的玩冷门管,最近做的EC90推12A6单端,铁管管用起来效果不错

楼主(2018-04-18):
冷门管千奇百怪型号众多,大多数身负特殊使命,如今半导体的天下这些管管们大多退出历史舞台,业余情况下拿来做做功放收音机什么的还是挺不错的,让这些古董器件发挥一下作用,本机所用EC90为一中谬单三极管,等于6C4(这个要常见的多,很便宜),拿来推12A6比较凑合吧,目前因为前级增益比较小的原因放大器在开环工作,玩一段时间打算换成6AV6(即是中国的6G2),这样加上负反馈也不会显得增益不足,毕竟谬有100,至于12A6,这个原本是个发射管,平时不容易见到,很多手册上包括外国的也查不到资料,但是五十年代我们自己有本手册上有收录,那就是《常用电子管电路手册》,是不是很厉害 上面给的是电路,拿出来直接拼一下即可使用,很方便,但是上面所标的功率是理论上的,算上各种损耗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输出,根据做了多台机器的经验来看差不多要打个七折,约两瓦多,一般用用也够了,就说这么多,请大家看作品 (最后申明js应无视本帖,拒绝以任何理由涨价冷门管)

网友A:
进口冷门管子,不好找的话,可以考虑用国产的6P9P代替。用一个6N2或6N3推就行(相对6N1灯丝电流小)。好处是可以用收音机电牛。输出阻抗也得是7.5K-9K的。这样的话,这只进口管子就不怕涨价了。

楼主:
忘了说了,机箱上多打了两个洞,原本是计划做另一种管子的,于是补了两个稳压管上去点着,权当指示灯了

网友:
七灯单端,漂亮。

网友:
冷门管,小机器,做桌面功放完全够用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B:
楼主真懒,就不能拼一张完整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懒,就不能拼一张完整的电路图。。。。

懒得再画啦,懂电路的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拼起来了,有这三个图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冷门管子,不好找的话,可以考虑用国产的6P9P代替。用一个6N2或6N3推就行(相对6N1灯丝电流小)。好处 ...

这个可以有,6P9P就是效率低了点,灯丝很大,我手头上还有6K6GT,6F6,也可以直接代用12A6,进口功率管除了6L6和6V6外别的价格都不贵,可以玩

网友C:
12A6铁壳管子,我记得看不到灯丝发光。效果稍微欠一点。

网友:
铁壳管看着另类,很严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A6铁壳管子,我记得看不到灯丝发光。效果稍微欠一点。

12A6有GT管,喷碳的和6P6P差不多可以看到顶上发光,我用的这个是铁的,只能感觉到发热看不到光,机器其他的管子都能看到,尤其是那两个辉光稳压管像灯泡一样

网友D:
12A6在刚解放时的杂牌收音机上有用到。
为了修理老机,还花了十几元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A6在刚解放时的杂牌收音机上有用到。
为了修理老机,还花了十几元买它。

这个好买也不贵,作收音机功率管是合适的,灯丝只有0.15安,很省电,查资料原本是二战的时候是发射机用的,我这按堆买的管里挑出好几个,在我手上没有别的用处,只能拿来做功放

网友D:
以前没注意灯丝只有0.15安。这样还可以代用到串丝机里代替35L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注意灯丝只有0.15安。这样还可以代用到串丝机里代替35L6。

对了张教授,我按堆买管里面挑出好几个串丝收音机管,自己手头没有串丝收音机用不上,如果需要的话下次和125来拜访时捎来,前段时间和可达跟风搞了些各种样式电池管,又找他要了副K型线圈,准备弄电池收音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