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扫描基线不在中心,无法调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19):
xj4241示波器扫描基线不在中心,调y轴位移也没有用只能向下调不能向上(中心)调

楼主:
呃,电路图太大了传不了。。。。

网友A:
10m的!不折腾!换了

网友B:
“平衡”那个调节旋钮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那个调节旋钮调调看

调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的!不折腾!换了

能修好就尽量修好,实在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C:
此故障应该能修好。可以检查一下相关电源电压;关闭电源后拆下Y位移电位器检查正常不;对此示波器电路我不熟悉,有的位移电位器还有一个辅助或者内调的可变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D:
先要接地才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应该能修好。可以检查一下相关电源电压;关闭电源后拆下Y位移电位器检查正常不;对此示波器电路我不 ...

电位器正常,但是相关电压都比电路图上标的降低了1.5伏特的样子,是电源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接地才调的吧,

先接地?试了下,没有效果。。。。。

楼主:
截了几张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
示波器的前后级都是直流耦合,前后级的工作点会相互影响,都要检查。机器使用时间长了,电阻变值,晶体管穿透电流变大,都会影响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前后级都是直流耦合,前后级的工作点会相互影响,都要检查。机器使用时间长了,电阻变值,晶体管穿 ...

好的,我去检查下。谢谢了*^_^*

网友:
从你提供的原理图上看,Y位移电位器中间滑动端是由电源提供的负6伏电压进行控制的。你应该检查一下这个负的6伏电压准不准,如不准找出原因并校准它。如果也误差较大,那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看看负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