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装来复收音机

楼主(2018-04-19):
从网上找的图 用的元件参数也不太准确 就用手头现成的东西凑合的。用手机耳机32Ωx2  白天能收到五六个 晚上稍微多几个 只是再生加不进去,加了只有啸 u=2862810245,3408986184&fm=27&gp=0.jpg

网友:
没看见T2啊

楼主:
T2是个自耦阻抗适配  手里没有 就偷工减料了

楼主:
不要下了

网友A:
加大电容C3和电阻R1的值,使再生 ‘啸叫’ 消失后,看看能否提高接收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容C3和电阻R1的值,使再生 ‘啸叫’ 消失后,看看能否提高接收灵敏度。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加入再生后灵敏度增加不少 偶尔有自激 然后把电源降到1.5v了

网友:
上图中,二个二极管连接点向右这条线请抹去

网友:
这种结构自己玩玩可以,时间一长准出问题,例如一热,热熔胶开了零件散了,一剧烈震动,开胶了,最好还是有底板,也好维修,好鼓捣。

网友(2018-05-31):
在坏的中波、调频收音机上拆的中波磁棒及线圈,问一下,能直接用来制作636单管机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入再生后灵敏度增加不少 偶尔有自激 然后把电源降到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