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8-04-19):
最近找了个屏坏的联想G470笔记本,开机没问题,但外接显示器不亮,用一个好的笔记本屏接上,外置VGA或HDMI的才能点亮,如果不接笔记本屏,那外置的就不亮,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那个外接显示器的组合键没有哦。Fn+

按了,不起作用。进系统后在有笔记本屏的情况下起作用。

网友B:
外接屏按道理应该是在bios的情况下就有显示的,在电脑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外接屏是否有反应?按你的情况最好是找个debug卡,看外接屏的时候启动卡在哪一步,按你说的情况,你外接屏的时候有可能系统自检都没通过。

网友:
好多本本的显卡都是这样设计的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本本本身的显示器不显示,不是排线问题, 这一般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装XP系统会这样

WIN7出这样的问题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屏按道理应该是在bios的情况下就有显示的,在电脑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外接屏是否有反应?按你的情况最好 ...

接外置显示器不卡,就是要等到进桌面了才会显示,问题是如果不接本的屏,就无法查看BIOS。进系统前的画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XP系统会这样

WIN7出这样的问题就少

不是系统问题,是无法显示进桌面前的画面。

网友D:
用笔记本屏安装好系统,记得把键盘的那个驱动也安装起来,不然按快捷键是没有用的,或者笔记本屏跟外接一起连接上去,然后把外接的屏幕设置为主屏试试看。

网友:
对的, 因为 笔记本自带显示屏是第一显示的,外接是拓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笔记本屏安装好系统,记得把键盘的那个驱动也安装起来,不然按快捷键是没有用的,或者笔记本屏跟外接一起 ...

我这里还有一个戴尔I3的和一个海尔I5的,都可以看到进系统前的画面,包括进BIOS,用着很方便,这个联想的不能用外接显示器查看BIOS,这就很不方便了。优点是这个有电池,另外两个没电池。

网友:
我的联想Y470也是这样,进系统桌面了才显示

网友(2018-06-28):
悲剧啊 我的G470进水了 开机很困难 就是开机几分钟就花屏 现在G470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我有一台HP的本本也是进系统后外接显示屏才有显示。

网友:
手边正好有个G470,cmos默认power on display是自动,外接vga显示器的话,笔记本不显示,直接跑vga了。
如果没有跑vga,可能是设置为lcd only了

网友:
笔记本默认就是lvds,进bios看看默认输出是否这个(有些笔记本未必有选项),改成外接显示器,然后进系统里显示设置把外接显示器设置为主显示器。关机拔掉lvds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