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怎么避免DMD损坏啊?

楼主(2018-04-19):
过年时候,2月底刚清灰,涂了导热硅脂。放在家里小孩看看动画片

想着每年回家涂涂导热硅脂,应该能用几年吧

没想到2个月不到就坏了,开始说有点白点不严重,再过几天,直接一大片了,看都看不了

等到不能看了,才打电话告诉我。DMD 报废了都

这个玩意怎么这么脆弱啊,一不小心就完蛋了。

问了一下,有时候星期天能放一天不关,有时候晚上睡觉忘记关,也就是经常连续开机10几个小时

和这个应该有关系吧

想淘一个换换,怎么避免DMD损坏啊?

拆开清灰时候,发现在DMD散热片附近有个温度保护的,怎么DMD都花了,都没有保护住啊?

还有说要加什么导热垫,不要涂导热硅脂,那么要用什么样的导热垫呢?

开关电源上面的功率管导热垫行不行啊?

网友:
住的地方尘大不?

网友:
DMD芯片投影机是容易起点,是不是芯片设计还有缺陷也不知道,每次放映最好不要连续超过3个小时,期间关机休息10几分钟再开机使用,也许能够延长DMD的寿命。

网友:
以前收了一台据说是好的企业用的投影机,拿回来没玩个把星期就满天星了,,,当时还是高价收的,唉!

楼主(2022-05-25):
有些并不是散热问题,导热硅脂很好,用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检测,开机2小时,DMD温度一直保持40度左右,散热非常好,

网友A:
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使用寿命的,到时候就会坏掉,和温度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使用寿命的,到时候就会坏掉,和温度没有任何关系。

我自己在DMD散热片上面,加了一个45度的温度保护开关,用了好的导热硅脂,超过45度就保护,还是没有防住

淘的完美无点DMD芯片,使用过程中,温度保护从来没有动作,也就是从来没有超过45度,半年左右又雪花了

DMD都没有内部温度保护吗?像电脑CPU一样,监测内部温度,温度一到就关机

网友:
怕高温,经验告诉我曾经一台LED微投嫌风机噪声大在风扇电源+极加电阻减小噪声,结果没用多久dmd就出现白点,还好在质保期内换了台,这台就改变风道不必要的进风口堵上主要进风口在dmd散热器附近,这下好了16年买的用到现在(同样加电阻降低风噪),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随便操,每年清灰一次

网友:
15年买的极米Z3D,每天工作至少6个小时,到现在只是聚焦不太好了,别的都没问题。

网友B:
DMD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MD是什么的缩写?

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数字微镜器件)

DLP是“Digital Light Processing”的缩写,即为数字光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要先把影像信号经过数字处理,然后再把光投影出来。它是基于TI(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开发的数字微镜元件——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来完成可视数字信息显示的技术。说得具体点,就是DLP投影技术应用了数字微镜晶片(DMD)来作为主要关键处理元件以实现数字光学处理过程

网友C:
我弟是做这个的开发的,我当时拿来一台在家用,刚开始也是出现这个情况,好在不要钱换DMD,后来自己拆过几次才发现DMD跟散热片之间是用散热胶的,有0.5毫米厚。刚好自己手上有铜片,用压片机压到差不多的厚度,两面用很少量的cpu的硅脂。更换后用了很长时间没出现问题。后来拿机器回老家用,过后就没用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看来还是用铜的导热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弟是做这个的开发的,我当时拿来一台在家用,刚开始也是出现这个情况,好在不要钱换DMD,后来自己拆过几 ...

后来自己拆过几次才发现DMD跟散热片之间是用散热胶的,有0.5毫米厚。

也许是工人安装中,这层“散热胶”没撕掉,这层塑料膜用来保护接触面氧化的,撕掉后要立即涂高导硅脂

我以前购一个20W的LED灯珠,它安在一个铜基板上也有一层这样的东西,我当时也以为导热垫片,没撕掉安装在一个大的铜散热器上.然后通电试验了几分钟,摸散热器并不热,我当时还以为这进口LED转换效率高呢?然后去夸商家,结果商家看到了,马上联系我,说是不是没撕掉那层膜,使用时要撕掉的,不然散热不良会坏灯珠的。后来一撕掉,再安装上散热器通电没多久,那个铜散热器上,就已经烫得摸不上手了,哎!白高兴一场!

网友:
自从DMD芯片在国内生产后故障率就非常高了。
早期的DMD基本很少有坏的。
这个散热不是主要问题,芯片的设计,工艺有很大关系。
可能也是各个品牌商的要求,机器不坏就不更新就没有市场。
反正TI厂家都给各个品牌提供5年质保。
投影机品牌商一般都只给用户保修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