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8-04-19):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年前老板从浙江引进了一套所谓的磁疗的设备,其原理就是一个硅钢体绕上线圈,给线圈一个36V的直流电,然后在A点产生磁场,如图
现在是老板要讲环形的改成四方形有缺口的,所以这个用硅钢来加工如何加工呢,所有的参数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次声明,这是设备改造,所有控制都是原来的,没有任何抄袭别人设备技术的嫌疑,不喜者无喷,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反感这种赤裸裸的商业抄袭,这是对技术的不尊重.

不是抄袭,是老板想把这个环形的改成一个四方形有缺口的形状,让我们去加工这个形状,所有的控制设备还是原来的,只是做一个新的形状

网友B:
这是加工范畴,没啥复杂的。冲床加工成所需四方形状带缺口矽钢片,叠加起来不就行了,也可以利用矽钢带卷绕所需四方形状然后切割出开口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加工范畴,没啥复杂的。冲床加工成所需四方形状带缺口矽钢片,叠加起来不就行了,也可以利用矽钢带卷绕 ...

请问大侠对硅钢片的选择有什么要求没,谢谢

网友:
呵呵 接触器的铁芯也可以啊

网友:
从磁路来说,环形的铁芯比EI形的铁心要好得多。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换?

网友:
环形的改成一个四方形有缺口的形状加工成本高多了,建议用方形铁氧体

网友:
磁芯截面积一样,缺口距离一样。只能做到差不多,因为还有磁导率什么的。如果能测磁通,把缺口处弄成一样就好了。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