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我的示波器1通道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8-04-19):
测量1KHz方波时,1通道是200mv,2通道是100mv,我测量直流电压时1通道的峰值也差不多是2通道的2倍,请问1道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没设置好?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调换表笔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换表笔测试下

不关表笔事,对调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每个通道的增益可分别设置

网友C:
估计通道一衰减倍数设置比通道二大1倍,看看通道一和通道二的设置,以读数准确的设置为准进行一致的设置

网友D:
是不是两个通道输入阻抗不一样,一个选了50欧负载,一个没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两个通道输入阻抗不一样,一个选了50欧负载,一个没选。

谢谢朋友的回复,设置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通道一衰减倍数设置比通道二大1倍,看看通道一和通道二的设置,以读数准确的设置为准进行一致的设置

谢谢朋友回复,设置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通道的增益可分别设置

谢谢朋友回复,请看7楼设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明显通道1有问题,机子自校准不知管不管用,再说怎么用交流耦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