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上哪位老师能提供6N15并管的单端小胆机的图

楼主(2018-04-19):
如题,曾在坛上看到过6N15的小单端机,找不到了,那位老师能提供吗?谢谢!

网友:
用6J1不是挺好吗?干嘛要用6N15

网友A:
6n1、6s6都胜过6n15
再不行就6t1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6s6都胜过6n15
再不行就6t1也不错

最近朋友给了十几只6N15,不知道有什么用,好像坛上有做小单端的帖子,就想把它利用起来。

网友B:
6N15就是共阴极简化的6N1,用6N1并管电路就可以,6N1并管电路可以代替6P1,这样你用6P1的电路就可以了。元件数值与参数不用变包括输出变压器阴极电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5就是共阴极简化的6N1,用6N1并管电路就可以,6N1并管电路可以代替6P1,这样你用6P1的电路就可以了。元 ...

谢谢于版主指导,印象中还有6N15做FM高频头的电路,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用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主指导,印象中还有6N15做FM高频头的电路,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用途了。

和6N1相似,但阴极电阻单管50欧,并管25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主指导,印象中还有6N15做FM高频头的电路,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用途了。

还可以用作收音机的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6N1相似,但阴极电阻单管50欧,并管25欧。

谢谢老师指导,抽时间做一台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作收音机的变频。

多谢于版主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抽时间做一台听听。

不用谢 ,前段时间用6N15做过时间。

网友:
6n15便宜,值得鼓捣鼓捣。

网友D:
6N15在单管单端放大时,工作点为:Ua=168V,Ia=9mA,Ug=-3V时,Ra=10.4K,Pa=0.25W,阴极电阻为330欧左右。并管后:Ia+Ia=18mA,Ra=5.2K,Pa=0.5W,Rk=168欧,可用150---180欧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15在单管单端放大时,工作点为:Ua=168V,Ia=9mA,Ug=-3V时,Ra=10.4K,Pa=0.25W,阴极电阻为330欧左右。 ...

谢谢进修老师的指导,抽时间试试,领悟一下廉价管的声音。

网友E:
全新6N15才2元, 6N1可要10元了, 加上6N15灯丝很漂亮, 电流也比6N1小, 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新6N15才2元, 6N1可要10元了, 加上6N15灯丝很漂亮, 电流也比6N1小, 性价比高.

但是不知道6N15并管和6N1并管的单端输出功率的区别,音质的区别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6N15并管和6N1并管的单端输出功率的区别,音质的区别怎么样。

6N15并管也没有半个6N1的声音大,听让声还行,高频和低频就别指望了。6N1比它好听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N15并管也没有半个6N1的声音大,听让声还行,高频和低频就别指望了。6N1比它好听多了。

性能参数看上去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么大分别.

PaMAX 不够6N1大,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性能参数看上去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么大分别.

我一向喜欢这类小体积管,曾经冲着6N15的高颜值专门实验过。最终还是放弃6N15。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一向喜欢这类小体积管,曾经冲着6N15的高颜值专门实验过。最终还是放弃6N15。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7638-1-1.html

山东激光的貼子.
"我使用了单个6N15管子里的一半,实验性地搭了一个电路,竟然能输出0.3-0.4W的功率.初步对这种管子进行了实验,比较满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7638-1-1.html

山东激光的貼子.

激光老师这个帖子原来看过,不同的是我没有用输入变压器,有一级电压放大。但是对比6N1的话声音要小一些,手里有6N1胆机的话一对比就知道,两者听感实在很大。

补充内容 (2018-4-20 19:37):
两者听感实在相差很大。 我总会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老师这个帖子原来看过,不同的是我没有用输入变压器,有一级电压放大。但是对比6N1的话声音要小一些 ...

正在缓冲老师已经对比过了,我也没有输入变压器,就不再考虑单端了。
6N15是共阴极双三极管,做推挽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用一个管子的两个芯做推挽,阻抗太高,最好用两支管子,管芯并联来做。但是由于该管输出功率不大,没必要采用正规的推挽电路,电路太庞大。最好做成甲类自倒相推挽电路,这样电路可以简单一些,还有一点意义。

网友:
这只管子做单端末级,功率太小,对不住投入。建议留作电压放大,激励推动等用途。例如一个管子可以完成两级放大,输出几十伏的推动电压,大部分末级管子都能搞定。

网友(2020-03-05):
引用 网友D:
6N15在单管单端放大时,工作点为:Ua=168V,Ia=9mA,Ug=-3V时,Ra=10.4K,Pa=0.25W,阴极电阻为330欧左右。 ...

恩,做个记号,以后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1、6s6都胜过6n15
再不行就6t1也不错

6T1四极管曲线,别提了,看着我浑身难受 要用就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