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箱测量,我想做个全集成的测量话筒可行吗?

楼主(2018-04-19):
测量用的咪头+微型话放+加电池供电+随便搞一个话筒壳子

输出直接接入前级线路输入

但是技术不专业,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主要是微型话放,那个宝上有不少,非常便宜,主要都是MAX9812/9813/9814,供电电压也很宽,很多电池都适用,我查了下9812和9813的规格书,频响非常不错,从10Hz到100K Hz是平直的,但是国内的话放板做出来就不知道咋样了,也许为了刻意削弱噪声强化人声会在曲线上做处理,那样就不会输出平坦频响曲线了

另外我还不知道话放的阻抗和输出电平是不是匹配前级或功放的线路输入

还有咪头的数据可定是没人帮你做了,也许业余玩家根本就不需要在意这个数据。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淘宝上用这个方案的话放模块基本是做贴片的,输入电容太小,一般在100HZ就低频就下降了,有位同学买了一个用来测量,最后自己打磨了下。匹配功放电路是可以,前级就不知道了,话放本身就算是个前级吧。

网友:
没有意义;且混淆实际。
线路部分好说,其频响可以方便的测试;
咪头没法测:1.牵扯声电转换,在没有专业测试仪器做对比,无法得知其结果是否真实;
2.话筒结构,房间结构,吸音效果,室内物品震动及共振;。
  最终结果为不可知。
骗己骗人罢了!

楼主:
谢二楼指点;三楼,玩玩而已何必那么认真;四楼,我不做网红好多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用这个方案的话放模块基本是做贴片的,输入电容太小,一般在100HZ就低频就下降了,有位同学买了一个 ...

12/13都有严密的说明书,大可放心购买,如国内版压低高频以增大人声,可在负反馈电路拆除电容纠正.

话筒质量则一般不必质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13都有严密的说明书,大可放心购买,如国内版压低高频以增大人声,可在负反馈电路拆除电容纠正.

话筒 ...

回版主,这个方案的话放论坛的joy_peacock同学买过一个,它买的那个输入电容才0.1UF的贴片,导致100HZ以下低频直接滚降。。。最后加大了输入电容,一个贴片小板,焊得好辛苦。。。。。它也是用分压衰减电路然后进行环路测试看过这个方案的线性的,中高频端没有问题。

网友:
不懂,电脑接话筒直接可以用,为什么还要这个那个的?

网友:
因为测量音箱的时候必须使用蓝色口接话筒才会显示  相位曲线,但是蓝色口必须接有电输出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版主,这个方案的话放论坛的joy_peacock同学买过一个,它买的那个输入电容才0.1UF的贴片,导致100HZ ...

是的,这块板如你所说,原来设计者好象是根据一个大学生毕业论文,而且那个论文关键数据有严重错误

放大板有20DB,即100倍放大量〞有没有搞错,为什么大学老师没发现?

换个电容了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