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LA1266双鉴频中周之参数

楼主(2018-04-19):
LA1266双鉴频中周,所谓绿双中周,这是DIY的难关,笔者拆了一个进行测量,结果如下:

楼主:
但是,双中周的脚位,却异于常规,有些线圈还是两个不同磁芯的串联起来的,测绘如下:

楼主:
元件库形如下:

楼主:
双中周与LA1266的5、6、7脚接线如下:

楼主:
请大家用公式帮计计算看对否?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上一个实物的图片,看得清怎么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上一个实物的图片,看得清怎么绕线的

我没拆开里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双中周的脚位,却异于常规,有些线圈还是两个不同磁芯的串联起来的,测绘如下:

楼主你用什么电感表测的?

网友B:
这个是我拆1266的量的,跟你的有点差别啊

楼主:
你的是电容值还是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拆1266的量的,跟你的有点差别啊

电容不同,电感当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拆1266的量的,跟你的有点差别啊

将你测的LA1235的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上一个实物的图片,看得清怎么绕线的

考虑一个谐振在11M,另一个谐振在2.5M?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一个谐振在11M,另一个谐振在2.5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拆1266的量的,跟你的有点差别啊

你发的这个数据是对的,楼主的那个数据误差太大,测出的值不靠谱,也许是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看不清你的图

楼主:
搞清中周后慢慢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并联谐振在线计算器,算一下多少频率?我的11和2.5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这个数据是对的,楼主的那个数据误差太大,测出的值不靠谱,也许是测错了

我的是实物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实物测的,

我的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中周与LA1266的5、6、7脚接线如下:

上一下你的LA1266电路图,看看你是怎么去掉AM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下你的LA1266电路图,看看你是怎么去掉AM电路的

你搞碎里面的电容再测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