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年的车感觉开起来发涩,怎么收拾?

楼主(2018-04-20):
新车非常顺道,换挡,加速都很舒服
6年的车,有没有可能,收拾的也和新车一样顺溜?
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
花大把的银子可以做到;除非你闲得蛋疼……

网友:
换了买个新车

网友:
方向机、球头等检查润滑或更换

网友:
保养下,换换机油、三芯,跑跑高速,能变轻巧些,加速快些吧。

网友A:
检查各个轮子的轴承, 半轴, 转向系统的各种轴付,  悬挂系统的各种缓冲胶块,收拾一遍下来保准和新车一样利索

网友:
如果是上下班用车自己用,正是好用的时候,如果是运营车,就快到尾声了,赶紧的卖了吧,。国产车一般是十几万公里,合资车一般二十几万公里,一定要大修的,否则不安全了。当然品牌不一样,人为的操作,主人对车的维护保养,等因素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个轮子的轴承, 半轴, 转向系统的各种轴付,  悬挂系统的各种缓冲胶块,收拾一遍下来保准和新车一样 ...

这个必须去修理厂,上架子了

网友:
加速不顺畅可能跟你平时驾驶习惯不好有关,换档转速要够高,这样平时开起来车辆燃烧条件才能好,小油门也能加速快,长期低速换档对发动机就不利,而且低速的时候发动机输出扭矩受限,因为转起来不是那么顺畅,磨损也会增加。变速箱部分,如果跑得很多就更换一次变速箱油,检查离合器磨损情况,看看是不是档杆,拉线球头部分进水或者进入了灰尘。长期室外停放高温造成的油液缓慢挥发,最终造成生锈卡滞等现象。检查刹车片,转动轮子听听轴承有无异响。校正一下方向等,一般就能完全像新车一样好开,20万公里,一般车辆都没什么问题,只要操作习惯不坏。在这以上再好的车也磨损的差不多了,陆续需要更换一些零件。

网友(2018-07-10):
检查一下底盘

网友:
保养,要么修